用ALLEGRO16.3出GERBER出现这样的,6X00格式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5-08):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网友:
    你看一下设置的单位。

网友:
    有没有用到负片?

楼主:
    有负片的

楼主: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6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YES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Wed May 08 17:40:22 2013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INPUT-UNITS     INCHES

WHEEL     1

    RECTANGLE         25        12   0.00000  D10
RECTANGLE         12        25   0.00000  D11
    RECTANGLE         31        16   0.00000  D12
RECTANGLE         16        31   0.00000  D13
    RECTANGLE         35        35   0.00000  D14
RECTANGLE         43        43   0.00000  D15
    RECTANGLE     27.559        13   0.00000  D16
RECTANGLE         13    27.559   0.00000  D17
    RECTANGLE     35.433        19   0.00000  D18
    RECTANGLE         19    35.433   0.00000  D19
RECTANGLE         19        40   0.00000  D20
    RECTANGLE         40        19   0.00000  D21
    CIRCLE            14            D22
CIRCLE            20            D23
RECTANGLE         25        70   0.00000  D24
    RECTANGLE         70        25   0.00000  D25
    RECTANGLE         33        80   0.00000  D26
RECTANGLE         80        33   0.00000  D27
    RECTANGLE         20        40   0.00000  D28
    RECTANGLE         40        20   0.00000  D29
RECTANGLE         28        48   0.00000  D30
    RECTANGLE         48        28   0.00000  D31
RECTANGLE         50        25   0.00000  D32
    RECTANGLE         25        50   0.00000  D33
    RECTANGLE         55        30   0.00000  D34
    RECTANGLE         30        55   0.00000  D35
    RECTANGLE         30        32   0.00000  D36
    RECTANGLE         32        30   0.00000  D37
    RECTANGLE         38        40   0.00000  D38
    RECTANGLE         40        38   0.00000  D39
RECTANGLE         60        45   0.00000  D40
RECTANGLE         45        60   0.00000  D41
    RECTANGLE         68        53   0.00000  D42
RECTANGLE         53        68   0.00000  D43
    CIRCLE            48            D44
    CIRCLE            52            D45
SQUARE            50   0.00000            D46
SQUARE            58   0.00000            D47
RECTANGLE         25        20   0.00000  D48
    RECTANGLE         20        25   0.00000  D49
RECTANGLE         30        30   0.00000  D50
    RECTANGLE         45        50   0.00000  D51
RECTANGLE         50        45   0.00000  D52
RECTANGLE         51        56   0.00000  D53
    RECTANGLE         56        51   0.00000  D54
RECTANGLE         35        32   0.00000  D55
    RECTANGLE         32        35   0.00000  D56
 Wed May 08 17:40:22 2013                                Page     2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RECTANGLE         43        40   0.00000  D57
    RECTANGLE         40        43   0.00000  D58
RECTANGLE         40        50   0.00000  D59
    RECTANGLE         50        40   0.00000  D60
RECTANGLE         50        60   0.00000  D61
RECTANGLE         60        50   0.00000  D62
    RECTANGLE         40        45   0.00000  D63
    RECTANGLE         45        40   0.00000  D64
RECTANGLE         46        51   0.00000  D65
    RECTANGLE         51        46   0.00000  D66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10        60   0.00000  D68
RECTANGLE         60        10   0.00000  D69
    RECTANGLE         16        66   0.00000  D70
RECTANGLE         66        16   0.00000  D71
RECTANGLE         24        24   0.00000  D72
RECTANGLE         34        34   0.00000  D73
    CIRCLE            12            D74
CIRCLE            18            D75
    RECTANGLE         12        18   0.00000  D76
RECTANGLE         18        12   0.00000  D77
RECTANGLE         16        22   0.00000  D78
    RECTANGLE         22        16   0.00000  D79
RECTANGLE         10        28   0.00000  D80
    RECTANGLE         28        10   0.00000  D81
    RECTANGLE         16        34   0.00000  D82
    RECTANGLE         34        16   0.00000  D83
SQUARE            90   0.00000            D84
    SQUARE            96   0.00000            D85
    RECTANGLE         40        80   0.00000  D86
RECTANGLE         80        40   0.00000  D87
RECTANGLE         46        86   0.00000  D88
RECTANGLE         86        46   0.00000  D89
    RECTANGLE         14        70   0.00000  D90
RECTANGLE         70        14   0.00000  D91
    RECTANGLE         20        76   0.00000  D92
RECTANGLE         76        20   0.00000  D93
    RECTANGLE         10        70   0.00000  D94
RECTANGLE         70        10   0.00000  D95
    RECTANGLE         16        80   0.00000  D96
    RECTANGLE         80        16   0.00000  D97
    RECTANGLE         75        55   0.00000  D98
    RECTANGLE         55        75   0.00000  D99
    RECTANGLE         81        61   0.00000  D100
    RECTANGLE         61        81   0.00000  D101
    LINE              40            D102
    OBLONG            40        80   0.00000  D103
OBLONG            80        40   0.00000  D104
LINE              46            D105
    OBLONG            46        86   0.00000  D106
    OBLONG            86        46   0.00000  D107
    RECTANGLE         35        60   0.00000  D108
    Wed May 08 17:40:22 2013                                Page     3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RECTANGLE         60        35   0.00000  D109
    RECTANGLE         39        64   0.00000  D110
RECTANGLE         64        39   0.00000  D111
RECTANGLE         60        60   0.00000  D112
RECTANGLE         70        70   0.00000  D113
RECTANGLE         70       100   0.00000  D114
    RECTANGLE        100        70   0.00000  D115
    RECTANGLE         76       106   0.00000  D116
RECTANGLE        106        76   0.00000  D117
    RECTANGLE         30        82   0.00000  D118
    RECTANGLE         82        30   0.00000  D119
RECTANGLE         38        90   0.00000  D120
    RECTANGLE         90        38   0.00000  D121
    RECTANGLE         55        95   0.00000  D122
    RECTANGLE         95        55   0.00000  D123
RECTANGLE         65       105   0.00000  D124
RECTANGLE        105        65   0.00000  D125
RECTANGLE         18        40   0.00000  D126
RECTANGLE         40        18   0.00000  D127
RECTANGLE         24        46   0.00000  D128
RECTANGLE         46        24   0.00000  D129
    CIRCLE            40            D130
    CIRCLE            80            D131
    RECTANGLE         24        40   0.00000  D132
    RECTANGLE         40        24   0.00000  D133
RECTANGLE         29        50   0.00000  D134
RECTANGLE         50        29   0.00000  D135
    CIRCLE            32            D136
CIRCLE            36            D137
RECTANGLE         16        20   0.00000  D138
    RECTANGLE         20        16   0.00000  D139
    RECTANGLE         20        24   0.00000  D140
RECTANGLE         24        20   0.00000  D141
    SQUARE            40   0.00000            D142
    SQUARE            46   0.00000            D143
RECTANGLE         16        25   0.00000  D144
    RECTANGLE         25        16   0.00000  D145
    RECTANGLE         20        30   0.00000  D146
    RECTANGLE         30        20   0.00000  D147
RECTANGLE         55        47   0.00000  D148
    RECTANGLE         47        55   0.00000  D149
    RECTANGLE         61        53   0.00000  D150
    RECTANGLE         53        61   0.00000  D151
    CIRCLE           120            D152
    CIRCLE            84            D153
    CIRCLE           195            D154
CIRCLE           135            D155
    CIRCLE           175            D156
CIRCLE           145            D157
    CIRCLE            45            D158
    CIRCLE            30            D159
CIRCLE            21            D160
    Wed May 08 17:40:22 2013                                Page     4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OBLONG            40       100   0.00000  D161
OBLONG           100        40   0.00000  D162
    LINE              20            D163
OBLONG            20        80   0.00000  D164
    OBLONG            80        20   0.00000  D165
LINE              26            D166
    OBLONG            26        86   0.00000  D167
OBLONG            86        26   0.00000  D168
    CIRCLE            66            D169
    CIRCLE            26            D170
CIRCLE            27            D171
LINE               5            D172
LINE               6            D173
LINE           5.906            D174
    LINE               4            D175
    LINE               8            D176
    LINE           4.724            D177
LINE               2            D178
LINE           1.969            D179
LINE           3.937            D180
    LINE               3            D181
    LINE              10            D182
LINE              25            D183
LINE          11.811            D184
    LINE           7.874            D185
LINE            7.87            D186
LINE              12            D187
LINE            4.72            D188
    LINE              13            D189
LINE              55            D190
    LINE               1            D191
LINE              15            D192
LINE           9.843            D193
    LINE              14            D194
LINE              35            D195
    LINE              60            D196
    LINE             4.5            D197
    LINE          15.748            D198
    LINE           6.063            D199
LINE              45            D200
LINE              30            D201
LINE            16.1            D202
    LINE              56            D203
    LINE              80            D204
    LINE              16            D205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art01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16                           D205
        LINE            16.1                           D202
        LINE             4.5                           D197
    LINE              14                           D194
    LINE              15                           D192
        LINE              13                           D189
    LINE              12                           D187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LINE              26                           D166
        OBLONG            80     20                    D165
        OBLONG            20     80                    D164
    LINE              20                           D163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RECTANGLE         47     55                    D149
    RECTANGLE         55     47                    D148
        RECTANGLE         16     25                    D144
        SQUARE            40                           D142
    RECTANGLE         16     20                    D138
        RECTANGLE         40     24                    D133
        CIRCLE            80                           D131
        CIRCLE            40                           D130
        RECTANGLE         18     40                    D126
        RECTANGLE         95     55                    D123
    RECTANGLE         82     30                    D119
        RECTANGLE         70    100                    D114
    RECTANGLE         60     60                    D112
    RECTANGLE         60     35                    D109
    RECTANGLE         35     60                    D108
    LINE              46                           D105
    OBLONG            80     40                    D104
    OBLONG            40     80                    D103
        RECTANGLE         75     55                    D98
    SQUARE            90                           D84
        RECTANGLE         28     10                    D81
    RECTANGLE         10     28                    D80
        RECTANGLE         18     12                    D77
        RECTANGLE         12     18                    D76
    CIRCLE            18                           D75
    CIRCLE            12                           D74
    RECTANGLE         24     24                    D72
    RECTANGLE         60     10                    D69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45     40                    D64
        RECTANGLE         40     50                    D59
    RECTANGLE         32     35                    D56
        RECTANGLE         35     32                    D55
        RECTANGLE         50     45                    D52
        RECTANGLE         45     50                    D51
        RECTANGLE         20     25                    D49
        RECTANGLE         25     20                    D48
        SQUARE            50                           D46
        RECTANGLE         45     60                    D41
    RECTANGLE         32     30                    D37
        RECTANGLE         30     32                    D36
    RECTANGLE         25     50                    D33
        RECTANGLE         40     20                    D29
    RECTANGLE         20     40                    D28
        RECTANGLE         70     25                    D25
    RECTANGLE         25     70                    D24
        CIRCLE            14                           D22
    RECTANGLE         13 27.559                    D17
    RECTANGLE     27.559     13                    D16
        RECTANGLE         35     35                    D14
    RECTANGLE         25     12                    D10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YES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pgp02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80                           D204
        LINE              56                           D203
        LINE            16.1                           D202
    LINE              30                           D201
        LINE              60                           D196
        LINE              35                           D195
        LINE              55                           D190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7                           D171
        CIRCLE            66                           D169
        CIRCLE            45                           D158
        CIRCLE           120                           D152
    LINE              40                           D102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art03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14                           D194
    LINE              15                           D192
        LINE              12                           D187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OBLONG            80     20                    D165
    OBLONG            20     80                    D164
        LINE              20                           D163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CIRCLE            80                           D131
    CIRCLE            18                           D75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art04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4.5                           D197
        LINE              15                           D192
        LINE              12                           D187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OBLONG            80     20                    D165
    OBLONG            20     80                    D164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CIRCLE            80                           D131
    CIRCLE            18                           D75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1.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YES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pgp05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80                           D204
    LINE              35                           D195
    LINE              15                           D192
        LINE              25                           D183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7                           D171
    CIRCLE            66                           D169
    LINE              20                           D163
        CIRCLE            45                           D158
    CIRCLE           175                           D156
    CIRCLE           120                           D152
        LINE              40                           D102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YES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YES

====>     art06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4.5                           D197
        LINE              15                           D192
    LINE              12                           D187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OBLONG            80     20                    D165
    OBLONG            20     80                    D164
    LINE              20                           D163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CIRCLE            32                           D136
    CIRCLE            80                           D131
    RECTANGLE         10     70                    D94
        RECTANGLE         14     70                    D90
    RECTANGLE         40     80                    D86
        CIRCLE            18                           D75
        CIRCLE            48                           D44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ad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80                           D204
    LINE           9.843                           D193
    LINE              12                           D187
        LINE            7.87                           D186
    LINE           7.874                           D185
        LINE          11.811                           D184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3.937                           D180
        LINE               2                           D178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RECTANGLE         47     55                    D149
    RECTANGLE         55     47                    D148
        RECTANGLE         16     25                    D144
        SQUARE            40                           D142
    RECTANGLE         16     20                    D138
        RECTANGLE         40     24                    D133
    CIRCLE            80                           D131
        CIRCLE            40                           D130
    RECTANGLE         18     40                    D126
        RECTANGLE         95     55                    D123
        RECTANGLE         82     30                    D119
    RECTANGLE         70    100                    D114
    RECTANGLE         60     60                    D112
    RECTANGLE         60     35                    D109
    RECTANGLE         35     60                    D108
    LINE              46                           D105
        OBLONG            80     40                    D104
        OBLONG            40     80                    D103
    RECTANGLE         75     55                    D98
    SQUARE            90                           D84
    RECTANGLE         28     10                    D81
        RECTANGLE         10     28                    D80
    RECTANGLE         18     12                    D77
    RECTANGLE         12     18                    D76
    CIRCLE            12                           D74
    RECTANGLE         24     24                    D72
    RECTANGLE         60     10                    D69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45     40                    D64
    RECTANGLE         40     50                    D59
    RECTANGLE         32     35                    D56
        RECTANGLE         35     32                    D55
    RECTANGLE         50     45                    D52
        RECTANGLE         45     50                    D51
    RECTANGLE         20     25                    D49
        RECTANGLE         25     20                    D48
    SQUARE            50                           D46
        RECTANGLE         45     60                    D41
    RECTANGLE         32     30                    D37
        RECTANGLE         30     32                    D36
        RECTANGLE         25     50                    D33
    RECTANGLE         40     20                    D29
        RECTANGLE         20     40                    D28
    RECTANGLE         70     25                    D25
    RECTANGLE         25     70                    D24
    CIRCLE            14                           D22
        RECTANGLE         13 27.559                    D17
    RECTANGLE     27.559     13                    D16
    RECTANGLE         35     35                    D14
    RECTANGLE         25     12                    D10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adb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063                           D199
        LINE          15.748                           D198
    LINE               8                           D176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CIRCLE            26                           D170
        CIRCLE            30                           D159
        CIRCLE           135                           D155
        CIRCLE            32                           D136
        CIRCLE            80                           D131
        RECTANGLE         10     70                    D94
        RECTANGLE         14     70                    D90
        RECTANGLE         40     80                    D86
    CIRCLE            48                           D44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sil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80                           D204
    LINE           9.843                           D193
    LINE              12                           D187
    LINE            7.87                           D186
        LINE           7.874                           D185
        LINE          11.811                           D184
        LINE              10                           D182
    LINE               3                           D181
        LINE           3.937                           D180
        LINE               2                           D178
    LINE               8                           D176
    LINE               4                           D175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LINE              46                           D105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silk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063                           D199
    LINE          15.748                           D198
        LINE               8                           D176
        LINE               5                           D172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past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12                           D187
        LINE               3                           D181
    LINE               5                           D172
        RECTANGLE         47     55                    D149
    RECTANGLE         55     47                    D148
        RECTANGLE         16     25                    D144
    SQUARE            40                           D142
        RECTANGLE         16     20                    D138
    RECTANGLE         40     24                    D133
    CIRCLE            40                           D130
        RECTANGLE         18     40                    D126
    RECTANGLE         95     55                    D123
    RECTANGLE         82     30                    D119
        RECTANGLE         70    100                    D114
        RECTANGLE         60     60                    D112
    RECTANGLE         60     35                    D109
    RECTANGLE         35     60                    D108
        OBLONG            80     40                    D104
    OBLONG            40     80                    D103
        RECTANGLE         75     55                    D98
        SQUARE            90                           D84
        RECTANGLE         28     10                    D81
    RECTANGLE         10     28                    D80
        RECTANGLE         18     12                    D77
        RECTANGLE         12     18                    D76
    CIRCLE            12                           D74
    RECTANGLE         24     24                    D72
    RECTANGLE         60     10                    D69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45     40                    D64
    RECTANGLE         40     50                    D59
    RECTANGLE         32     35                    D56
        RECTANGLE         35     32                    D55
    RECTANGLE         50     45                    D52
        RECTANGLE         45     50                    D51
    RECTANGLE         20     25                    D49
        RECTANGLE         25     20                    D48
    SQUARE            50                           D46
        RECTANGLE         45     60                    D41
        RECTANGLE         32     30                    D37
        RECTANGLE         30     32                    D36
        RECTANGLE         25     50                    D33
        RECTANGLE         40     20                    D29
        RECTANGLE         20     40                    D28
    RECTANGLE         70     25                    D25
    RECTANGLE         25     70                    D24
        CIRCLE            14                           D22
        RECTANGLE         13 27.559                    D17
    RECTANGLE     27.559     13                    D16
    RECTANGLE         35     35                    D14
    RECTANGLE         25     12                    D10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0 width text line found at (4529.774 -0.279)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     past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173
        CIRCLE            32                           D136
        RECTANGLE         10     70                    D94
        RECTANGLE         14     70                    D90
        RECTANGLE         40     80                    D86
    CIRCLE            48                           D44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173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sold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30                           D201
        LINE              45                           D200
        LINE              35                           D195
        LINE              12                           D187
        LINE               3                           D181
        LINE               6                           D173
        OBLONG            86     26                    D168
        OBLONG            26     86                    D167
    CIRCLE            21                           D160
    CIRCLE           145                           D157
    CIRCLE            84                           D153
        RECTANGLE         53     61                    D151
    RECTANGLE         61     53                    D150
    RECTANGLE         20     30                    D146
        SQUARE            46                           D143
    RECTANGLE         20     24                    D140
        CIRCLE            36                           D137
    RECTANGLE         50     29                    D135
        CIRCLE            80                           D131
        RECTANGLE         24     46                    D128
    RECTANGLE        105     65                    D125
    RECTANGLE         90     38                    D121
    RECTANGLE         76    106                    D116
        RECTANGLE         70     70                    D113
    RECTANGLE         64     39                    D111
        RECTANGLE         39     64                    D110
        OBLONG            86     46                    D107
        OBLONG            46     86                    D106
    RECTANGLE         81     61                    D100
        SQUARE            96                           D85
        RECTANGLE         34     16                    D83
    RECTANGLE         16     34                    D82
        RECTANGLE         22     16                    D79
    RECTANGLE         16     22                    D78
    CIRCLE            18                           D75
        RECTANGLE         34     34                    D73
        RECTANGLE         66     16                    D71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51     46                    D66
    RECTANGLE         50     60                    D61
    RECTANGLE         40     43                    D58
    RECTANGLE         43     40                    D57
        RECTANGLE         56     51                    D54
        RECTANGLE         51     56                    D53
        RECTANGLE         30     30                    D50
    SQUARE            58                           D47
    RECTANGLE         53     68                    D43
        RECTANGLE         40     38                    D39
    RECTANGLE         38     40                    D38
        RECTANGLE         30     55                    D35
    RECTANGLE         48     28                    D31
        RECTANGLE         28     48                    D30
    RECTANGLE         80     33                    D27
        RECTANGLE         33     80                    D26
    CIRCLE            20                           D23
        RECTANGLE         19     40                    D20
        RECTANGLE     35.433     19                    D18
        RECTANGLE         43     43                    D15
        RECTANGLE         31     16                    D12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suppress shape fill on neg film ... no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sold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3                           D181
    LINE               6                           D173
    OBLONG            86     26                    D168
        OBLONG            26     86                    D167
        CIRCLE            21                           D160
        CIRCLE           145                           D157
        CIRCLE            84                           D153
        CIRCLE            36                           D137
    RECTANGLE         16     80                    D96
    RECTANGLE         20     76                    D92
        RECTANGLE         46     86                    D88
    CIRCLE            52                           D45

================================================================
     PR======================================================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 6.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6                           D173
        LINE               5                           D172

        TOTAL APERTURES USED
        --------------------
        CIRCLE            52                           D45
    RECTANGLE         46     86                    D88
    RECTANGLE         20     76                    D92
    RECTANGLE         16     80                    D96
        RECTANGLE         31     16                    D12
    RECTANGLE         43     43                    D15
        RECTANGLE     35.433     19                    D18
    RECTANGLE         19     40                    D20
    CIRCLE            20                           D23
        RECTANGLE         33     80                    D26
        RECTANGLE         80     33                    D27
        RECTANGLE         28     48                    D30
    RECTANGLE         48     28                    D31
    RECTANGLE         30     55                    D35
    RECTANGLE         38     40                    D38
        RECTANGLE         40     38                    D39
        RECTANGLE         53     68                    D43
        SQUARE            58                           D47
        RECTANGLE         30     30                    D50
        RECTANGLE         51     56                    D53
    RECTANGLE         56     51                    D54
        RECTANGLE         43     40                    D57
        RECTANGLE         40     43                    D58
        RECTANGLE         50     60                    D61
    RECTANGLE         51     46                    D66
        RECTANGLE         66     16                    D71
        RECTANGLE         34     34                    D73
        RECTANGLE         16     22                    D78
    RECTANGLE         22     16                    D79
        RECTANGLE         16     34                    D82
    RECTANGLE         34     16                    D83
        SQUARE            96                           D85
    RECTANGLE         81     61                    D100
        OBLONG            46     86                    D106
        OBLONG            86     46                    D107
        RECTANGLE         39     64                    D110
    RECTANGLE         64     39                    D111
    RECTANGLE         70     70                    D113
    RECTANGLE         76    106                    D116
    RECTANGLE         90     38                    D121
    RECTANGLE        105     65                    D125
    RECTANGLE         24     46                    D128
    RECTANGLE         50     29                    D135
    CIRCLE            36                           D137
        RECTANGLE         20     24                    D140
    SQUARE            46                           D143
        RECTANGLE         20     30                    D146
        RECTANGLE         61     53                    D150
    RECTANGLE         53     61                    D151
        CIRCLE            84                           D153
        CIRCLE           145                           D157
        CIRCLE            21                           D160
        OBLONG            26     86                    D167
    OBLONG            86     26                    D168
        LINE              45                           D200
    LINE          15.748                           D198
        LINE           6.063                           D199
        LINE               2                           D178
        LINE           3.937                           D180
        LINE          11.811                           D184
        LINE           7.874                           D185
    LINE            7.87                           D186
    LINE           9.843                           D193
        CIRCLE            48                           D44
        RECTANGLE         40     80                    D86
        RECTANGLE         14     70                    D90
        RECTANGLE         10     70                    D94
    CIRCLE            32                           D136
        CIRCLE           175                           D156
    LINE              25                           D183
    LINE              40                           D102
        CIRCLE           120                           D152
        CIRCLE            45                           D158
    CIRCLE            66                           D169
    CIRCLE            27                           D171
    LINE              55                           D190
    LINE              35                           D195
    LINE              60                           D196
        LINE              30                           D201
    LINE              56                           D203
        LINE              80                           D204
    RECTANGLE         25     12                    D10
        RECTANGLE         35     35                    D14
        RECTANGLE     27.559     13                    D16
        RECTANGLE         13 27.559                    D17
    CIRCLE            14                           D22
    RECTANGLE         25     70                    D24
    RECTANGLE         70     25                    D25
    RECTANGLE         20     40                    D28
    RECTANGLE         40     20                    D29
        RECTANGLE         25     50                    D33
        RECTANGLE         30     32                    D36
        RECTANGLE         32     30                    D37
        RECTANGLE         45     60                    D41
        SQUARE            50                           D46
    RECTANGLE         25     20                    D48
    RECTANGLE         20     25                    D49
    RECTANGLE         45     50                    D51
    RECTANGLE         50     45                    D52
    RECTANGLE         35     32                    D55
    RECTANGLE         32     35                    D56
        RECTANGLE         40     50                    D59
        RECTANGLE         45     40                    D64
    CIRCLE            10                           D67
        RECTANGLE         60     10                    D69
        RECTANGLE         24     24                    D72
        CIRCLE            12                           D74
        CIRCLE            18                           D75
    RECTANGLE         12     18                    D76
    RECTANGLE         18     12                    D77
    RECTANGLE         10     28                    D80
        RECTANGLE         28     10                    D81
    SQUARE            90                           D84
    RECTANGLE         75     55                    D98
        OBLONG            40     80                    D103
        OBLONG            80     40                    D104
        LINE              46                           D105
        RECTANGLE         35     60                    D108
        RECTANGLE         60     35                    D109
    RECTANGLE         60     60                    D112
        RECTANGLE         70    100                    D114
        RECTANGLE         82     30                    D119
        RECTANGLE         95     55                    D123
        RECTANGLE         18     40                    D126
    CIRCLE            40                           D130
        CIRCLE            80                           D131
        RECTANGLE         40     24                    D133
    RECTANGLE         16     20                    D138
    SQUARE            40                           D142
    RECTANGLE         16     25                    D144
    RECTANGLE         55     47                    D148
    RECTANGLE         47     55                    D149
    CIRCLE           135                           D155
        CIRCLE            30                           D159
    LINE              20                           D163
    OBLONG            20     80                    D164
    OBLONG            80     20                    D165
        LINE              26                           D166
        CIRCLE            26                           D170
    LINE               5                           D172
        LINE               6                           D173
    LINE               4                           D175
        LINE               8                           D176
        LINE               3                           D181
    LINE              10                           D182
        LINE              12                           D187
    LINE              13                           D189
    LINE              15                           D192
        LINE              14                           D194
        LINE             4.5                           D197
    LINE            16.1                           D202
    LINE              16                           D205

------------------------------------------------------
    SUMMARY:
            art01 created with warnings
            pgp02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03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04 created with warnings
        pgp05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06 created with warnings
            adt created with warnings
        adb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botm created with warnings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had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