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 speed2000中 用HSPICE模型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教怎么用HSPICE模型在circuit/linkage manager 中建立circuit model后,使用hspice模型进行仿真?
具体步骤及相关设置怎么搞?研究了几天始终跑不出结果
使用的版本:

以下面这个模型为例吧,模型是没问题的

.SUBCKT ADA4817    1 2 99 50 45

ET INPUT STAGE
*Eos 9 2 poly(1) 100 98 4.2m 1
Vos 9 2 1.5m
Cd 1 2 0.1p
Ccm1 1 0 1.3p
Ccm2 2 0 1.3p
J1 5 1 4 pmod
J2 6 9 4 pmod
Ib1 1 0 2p
Ib2 9 0 2p
Dnil 9 42 DX
Vnil 99 42 3.4
Dpil 1 44 DX
Vpil 99 44 3.4
*R3 50 5 1
*R4 50 6 1
HR3 50 55 VR3 1
VR3 55 5 DC 0
HR4 50 66 VR4 1
VR4 66 6 DC 0
I11 99 4 1m
Ccap 45 2 0.8p

OMMON-MODE GAIN NETW0RK
Ecm 80 98 POLY(2) 2 98 1 98 0 .5 .5

Ecc 97 0 99 0 1
Ess 52 0 50 0 1
Eref 98 0 POLY(2) 99 0 50 0 0 .5 .5

* GAIN STAGE & POLE AT 130 kHz
G1 13 98 5 6 0.045e3
R7 13 98 rnoise 255e3
*HR7 13 198 VR7 255E3
*VR7 198 98 DC 0
C3 13 98 30p
V1 97 14 1.65
V2 16 52 1.55
D1 13 14 DX
D2 16 13 DX

OLE AT 1 GHz
G2 98 43 13 98 1
R10 98 43 1
C5 98 43 112p

* POLE AT 1.3 GHz
G3 98 53 43 98 1
R11 98 53 1
C6 98 53 112p

*POLE AT 130 GHz
*G4 98 63 53 98 1
*R12 98 63 rnoise 1
*C7 98 63 0.122p

UFFER STAGE
Gbuf 98 81 53 98 1e-2
Rbuf 81 98 100

* OUTPUT STAGE
Vo1 99 90 0
Vo2 51 50 0
R18 25 90 .02
R19 25 51 .02
*D100 45 250 Dx
*D101 250 45 Dx
Vcd 255 45 0
Lout 255 25 0.1p
G6 25 90 99 81 50
G7 51 25 81 50 50
V4 26 25 -0.8355
V5 25 27 -0.8355
D5 81 26 Dx
D6 27 81 DX

Fo1 98 70 vcd 1
D7 70 71 DX
D8 72 70 DX
vi1 71 98 0
Vi2 98 72 0

Erefq 96 0 45 0 1
Iq 99 50 0.0185
Fq1 96 99 POLY(2) Vo1 Vi1 0 1 -1
Fq2 50 96 POLY(2) Vo2 Vi2 0 1 -1

****** Voltage noise stage
rnoise1 39 98 1.8e-3
vnoise1 39 98 0
vnoise2 101 98 0.75
dnoise1 101 39 dn
fnoise1 100 98 vnoise1 1
rnoise2 100 98 1

.model Rnoise R(T_abs=0)
.model pmod pjf (beta=0.5e-2, T_abs=-10)
.MODEL DX D (T_abs=0)
.model dn d(kf=2e-12,af=1, T_abs=-4)

.ENDS

网友A:
在setup里面找到circuit/linkage manager,然后点new新建new circuit mode definition和new circuit。其中new circuit mode definition里external nodes里写上——1 2 99 50 45(至少五个),在definition里粘贴上上面的代码。然后在name里输入你想要名字。(这个名字叫作模型名,一个模型名可以同时赋给多个相同的元件)然后new circuit新建电路,给这个电路赋上刚才所新建的模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里面找到circuit/linkage manager,然后点new新建new circuit mode definition和new circuit。其中ne ...

我就是这么做的。仿真可以跑起来,但是似乎HSPICE建的器件加上去之后完全不起作用。
进行HSPICE仿真不需要其他设置吗?

网友A:
在Hspice的仿真器里是要设置的,但是放到Sigrity里是不用设置的,只需要 netlist就行的呀。那你把代码中的设置行都删除试试吧。只保留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spice的仿真器里是要设置的,但是放到Sigrity里是不用设置的,只需要 netlist就行的呀。那你把代码中的设 ...

我建new circuit mode 时只放了一楼贴的模型,没有其他命令的。
这个模型用HSPICE仿真器跑完全没问题
在sigrity里面有没有这个模型电路输出没区别。。。好像完全没用

sigrity有自带HSPICE仿真器吗,还是要调用其他仿真器仿真?

网友:
从语句:
Vos 9 2 1.5m
Cd 1 2 0.1p
…………
fnoise1 100 98 vnoise1 1
rnoise2 100 98 1
为网表语句,其它的都删除掉。试试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代码里有受控源哦。。。。。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