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大面积铺铜的优点与缺点。

楼主(2013-05-08):
    邀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大面积铺铜的优点与缺点。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2、PCB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
    3、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

网友:
    对于高速差分,同层的铜皮要保持25mil以上的间距,太近的铜皮对阻抗影响2~5欧姆,通过si9000 可以模拟。

网友:
    针对楼主说的第二条,我想补充一下,最好是铺无属性铜皮(如果铺有属性铜皮在高频容易引起共振)。另外,也不要一整块铺,最好是多个大小相同的铜皮组合在一起比较好(经验)。

网友(2013-06-09):
    大面铜,建议只是空白的地方铺,太零碎了,或者有很多尖角,也会导致毛刺和天线效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