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器件焊盘叠起来后始终显示飞线去不了

楼主(2013-05-08):
两个器件焊盘叠起来后始终显示飞线去不了

楼主:
请问有什么办法让两个焊盘走线

网友:
手工拉起来,或个画个小shape

楼主:
谢谢zly8629481 ,感觉你那样子还是不行,手工拉时虽然拉起来的一刹那飞线不见了,我放下线那个飞线标示还是存在(我没选把Replace etch)。最终让两个盘坐标相差0.01mil,拉线不见了。我理想状态是两个盘完全重叠。。。。

网友:
是不是你拉线时没有find栏没有选中pin, 你可以在两个器件离着较远时拉线,然后移动器件,option栏选中那个能同时移动走线的选项。 最后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