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报错!

楼主(2013-05-08):
这是就是个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 missing model .
可是我选的都是在Pspice库里带model 的. 大家帮帮忙!!!

Pspice Files.zip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哪版 PSPICE ?

我是用 16.5版。PSPICE 要用的元件僅可使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裡面的元件(*.OLB)。
其他地方例如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 這裡找到的 (*.OLB) 是不能仿真。

你的 Q1 不是 PSPICE 的元件。因為他沒有對應的 LIB 庫。

楼主:
我的是16.3版本的。我调用的元件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里面的啊!!

网友:
你上傳的 DSN 裡面不是使用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的元件,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