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的Command的输入内容如何得到!

楼主(2013-05-08):
求助,allegro的Command的输入内容如何得到!

如果说,我在allegro中输入:abc
skill要怎么样才能抓到这个数具!!

网友:
暂时不知道办法,请问LZ是要通过command给skill函数传值,还是纯粹要抓取命令状态输入的值?

网友:
暂时不知道办法,请问LZ是要通过command给skill函数传值,还是纯粹要抓取命令状态输入的值?

我想定义一个格点的skill,比如输入:g 1
然后执行grid全部变成1,内部的执行我都已经做通了,只差最主要的输入这里关联skill,并把1读入到skill中了!!

网友:
    可不可以把g1定义成一个命令呢来实现呢?

网友:
    在Skill 程式中,defun用以下寫法,就可以在下指令時加參數,例
    defun(grid (value)
    value就是參數 g 1的1
    程式中就利用value決定值了

楼主:
    ginooolu

    在Skill 程式中,defun用以下寫法,就可以在下指令時加參數,例
    defun(grid (value)
    value就是參數 g 1的1
    程式中就利用value決定值了

    我想知道的是g 1我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什么指令可以从command的输入中抓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g 1我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什么指令可以从command的输入中抓到!!

    贴一个参考示例:
    1. axlCmdRegister( "g" 'funGrid)
    2. defun( funGrid (@optional (fGrid nil))
    3.         if( fGrid && atof(fGrid) then
    4.                 sFile = axlTempFile()
    5.                 pFile = axlDMOpenFile("Grid_SCRIPT" sFile "w")
    6.
    7.                 fprintf(pFile "scriptmode +i\n\n")
    8.                 fprintf(pFile "setwindow pcb\n")
    9.                 fprintf(pFile "define grid \n")
    10.                 fprintf(pFile "setwindow form.grid\n")
    11.                 fprintf(p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L \n" fGrid)
    12.                 fprintf(p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L \n" fGrid)
    13.                 fprintf(p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L %L %L %L %L \n" fGrid fGrid fGrid fGrid fGrid)
    14.                 fprintf(p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L %L %L %L %L \n" fGrid fGrid fGrid fGrid fGrid)
    15.                 fprintf(pFile "FORM grid done \n")
    16.
    17.                 axlDMClose(pFile)
    18.                 axlShell(strcat("replay " sFile))
    19.         else
    20.                 axlShell("define grid")
    21.         )
    22. )

楼主:
    deargds
    贴一个参考示例:***

    谢谢大大的代码,实现这个问题了,相关细节我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1. axlCmdRegister("g" 'ffd)
    2. procedure( ffd(@rest num)
    3.   println(num)
    4. )

    Command > g 2 3 4 5
    ("2" "3" "4" "5")

楼主:
    betamelody
    Command > g 2 3 4 5
    ("2" "3" "4" "5")

    谢谢!!
    各位大大的大力支持!!
    我回头把我写好的功能都发到论坛里!!也争取做一个升级的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