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Page Connector使用规则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问你用Off-Page Connector时的方向是按什么规则放置?是按信号的方向(即输出信号箭头朝向页面外,输入信号箭头朝页内,双向信号就用双向箭头)还是有什么别的约定俗成的规则?

网友:
通常约定俗成。看信號由往哪邊輸出飄向哪邊輸入,箭頭就朝哪邊。

网友(2013-06-19):
箭头方向代表信号流向,双向的就额外建立一个有2个箭头的符号,看到intel一个公版原理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