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或者拷贝电路时能不能自定义参考点?

楼主(2013-05-08):
移动或者拷贝电路时能不能自定义参考点?不然由软件自动选取的话很不好定位

网友:
可以的。用Hover Snap可以抓取自定义参考点。

网友:
选定Trace、Pad或Part后,点右键弹出菜单,选Set Origin,可以在选定的各类目标范围内(包括丝印等)选取拐点、中点等等为参考点,很方便。

楼主:
试验了下,切换到place 选择move,选取元件,下一步就可以选取参考点了,选完参考点后就可以移动了,就是不知道在粘贴电路是该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