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丝印线宽不能改

楼主(2013-05-09):
pads中丝印线宽不能改,高手请教教我!

网友(点评):
font 字体需要选的啊

网友:
font 要选上。

网友:
字体最好选择系统默认字体,有的字体线宽是不能改的。

网友:
丝印大小不统一

选择  字体 pads  stroke font  试试

网友:
对的,先要统一修改font,然后才能修改字体的size和width。

楼主(2013-07-02):
收到大家的好东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