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的冗余设计

楼主(2013-05-09):
对于一些不确定的连接,很多人串电阻,方便以后调试,但是量多的话,焊接时会增加不确定性,有没有比串电阻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如果只是為了日後偵錯(Debug)方便,用到的機會並不大。放電阻銲盤但中間用銅線連接短路,日後要用割斷銅線就好!

网友:
不焊接电阻,直接两个PAD用焊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為了日後偵錯(Debug)方便,用到的機會並不大。放電阻銲盤但中間用銅線連接短路,日後要用割斷銅線 ...

我也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好,但是偶尔碰到线比较密集的地方割线有点困难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好,但是偶尔碰到线比较密集的地方割线有点困难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只好小心割了!

公司準備雙眼顯微放大鏡和雕刻刀(紙雕刀)。

放個可變電阻,要什麼值,隨遍你調。愛什麼值,就調到什麼值。也不用割線也不用解焊和更換電阻器。 ^_^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好小心割了!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怎么都用繁体字?

网友:
要看哪些必要,哪些不必要加测试。

网友(2013-08-18):
这就是所谓的冗余设计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