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过孔的连接问题,最近比较纠结,请大侠指教!!!急,急,急

楼主(2013-05-09):
最近在用altium画板子,遇到一个纠结问题,
麻烦大侠们帮忙看看,给个回复,

如果有板厂工作的朋友,帮忙回复更好,看看这样的过孔连接是否存在生产问题?

上图;

以下所有的连接都通过了DRC规则检查,显示无误!!!!!!!!

如果存在问题,请帮忙给个正确的!

不胜感激!!!!!!!!!!!!!!!!!!!!!

网友:
前面两张图片没什么问题...最后一张最好红线要走到过孔中心去..

网友A:
没有问题  最后一张请优化,再短点就可以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如何检查接触不良 请参考以下内容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179-1-1.html

网友:
最后一个过孔也连不上线,这是问题

网友B:
AD10开始就经常出现类似最后一张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10开始就经常出现类似最后一张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是你走线习惯的问题的话,那估计就是你在走线的时候开启了自动删除回路功能.这样是会将过孔下面那段线自动删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你走线习惯的问题的话,那估计就是你在走线的时候开启了自动删除回路功能.这样是会将过孔下面那段 ...

应该是的。
我以前也发过帖子问这个问题。
请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985-2-1.html 第29楼。
这个就是我以前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
我以前也发过帖子问这个问题。
请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985-2-1.html 第29楼。 ...

你说的那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AD10我也没有使用过...不过如果你的操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的...因为我现在使用的AD9.3和AD13.0都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2013-08-18):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最后一张请优化,再短点就可以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如何检查接触不良 请参考以下内容
http://ww ...

这个方法是可以检查接触不良,但是修改完之后,我又需要将改动所有的走线大小,如果我板的线宽种类较多,一一修改不是工作量很大,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参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是可以检查接触不良,但是修改完之后,我又需要将改动所有的走线大小,如果我板的线宽种类较多, ...

请拷贝I个版本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