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问题

楼主(2013-05-09):
现有个FPC图纸,铺铜老是提示如下问题: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D2.1    (265.408, 152.64) # = 1
                                        C2.1    (266.869, 152.764) # = 0
                                        C1.1    (267.613, 152.763) # = 0
                                        C5.1    (266.112, 152.756) # = 0
                                        C3.1    (269.981, 155.694) # = 0
                                        C4.1    (270.053, 156.396) # = 1
                                        U1.1    (267.523, 154.543) # = 0
                                        U1.39   (268.223, 155.643) # = 1
                                        D3.1    (270.027, 154.963) # = 1

On Top:
                                        73.1    (269.559, 123.609) # =
PS:设置四个方向都有设置过,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教一下这个FPC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啊,还有没有什么技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