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画图时,安全间距一般设置为多少呢?求指教

楼主(2013-05-09):
pads在画图时,安全间距一般设置为多少呢?求指教,谢谢哦

网友(点评):
什么的安全间距!!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一般情况下4-12mil最常见,开关电源的走线安全间距更大

楼主:
比如说连线与连线之间,连线与外框啊,以及焊盘到焊盘的距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一般情况下4-12mil最常见,开关电源的走线安全间距更大

比如说连线与连线之间,连线与外框啊,以及焊盘到焊盘的距离等等。

网友B:
    一般的信号线一般6mil就可以了。电源根据电压不同,会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参考一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信号线一般6mil就可以了。电源根据电压不同,会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参考一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就把以前的 项目拿来就 好了啊!什么都 不要 设置。

网友:
    工艺上讲,满足板厂的生产能力即可;性能上,越大越好。实践中,在满足工艺基础上,根据板子密度、信号干扰的强弱,合理取舍。

网友:
    看是什么板,一般的大于0.15就差不多了。不同的网络,线宽线距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