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cb上加铜柱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请问,有一块小的pcb和一块大的pcb,这两个pcb通过一个接插件相连(有连接关系),小的pcb的四个角通过铜柱支撑到大的pcb上,请问关于铜柱在pcb上,可不可以直接在pcb上做一个outline直接连接铜柱,还是给铜柱做成一个焊盘连接,如果做成焊盘,这个焊盘要不要接地~~~~求解

网友:
直接放一个空的焊盘就可以

网友:
直接在pcb上做一个outline直接连接铜柱是行不通的,那样只会在你板子做出来开一个适当大小的机械孔,你需要做一个具有电器属性的焊盘封装放到相应位置,最好用星月孔

网友:
基本上放非金属化孔。有特殊要求必须接地的。那么螺丝孔可以在原理图中就设置成GND NET也可以。

网友:
星月孔比较好

网友:
outline在PCB加工时会切除。所以到时候你指挥得到一个孔。放个焊盘上去吧。可以不接地,可以再焊盘旁边加阻焊。测试时如果需要连地,用焊锡点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