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编allegro中已经重新更改的标号

楼主(2013-05-09):
大家好,小弟在orcad中回编遇到点问题;如下

我在allegro中用auto rename refdes已经把元件的标号重新编好了,但是在orcad中用back annotate发现标号没有变化,着是什么原因啊,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A:
几个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路径都正确的,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也没有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错误提示?

对的, 就是在原理图中没有反应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是不是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是不是win7系统?

Win7 64位的,用的16.3

网友: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下OrC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的,用的16.3

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没有,所以不用回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所以不用回编了

我的到时有反应,但是要删除原理图中所有的测点才能进行这种操作,必然就报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630-1-1.html

网友B:
我找到方法了,写的文档放公司去了,下次来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方法了,写的文档放公司去了,下次来发上来。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