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显示过孔呢?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2013-05-09):
怎么不显示过孔呢?

网友:
是不是颜色没重新设置?

网友A:
display plated holds 和display padless holds打钩

网友:
你这个是直接新建的一个NPTH的孔吧,NPTH的孔好像就是显示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2013-09-11):
引用 网友A:
display plated holds 和display padless holds打钩

打钩了呀!

网友B:
是不是颜色摄制的问题啊?

楼主(2015-11-03):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颜色摄制的问题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