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可以把器件的参数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出来吗?

楼主(2013-05-09):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小公司,平时的PCB板都是手工焊接,如果可以把元器件的参数以文字的方式显示出来,可以提高焊接效率,也可以减少失误。不知道allegro中是否有这功能;或者相关的skill。(据我所知,altium 当中就有这功能)

楼主:
很实在应用,顶起呀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可以在封装中设置对应的层就可以了。光绘都以丝印输出

楼主:
  需要和原理图关联吧     要不参数怎么转化成文字
  可不可以把assembly层的文字显示为参数。

网友:
文字可以显示,但是不支持中文!!你在输出光绘的时候,把需要的层面增加进行去了!一定要注意,不要重复了!

楼主:
但还没有说明怎样才能把参数以文字的方法显示出来啊?
比如10K的电阻怎样才能把10K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