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修改anti etch 怎么让铺出来的铜能跟随变化呢

楼主(2013-05-09):
请问一下,修改anti etch 怎么让铺出来的铜能跟随变化呢?或者说修改anti etch后,怎么更新一下铺铜就会让铜自动识别最新的anti etch,呃。。应该不是删除铜皮重新split plane/create吧。。。。
虽然可以通过select shape 修改铜皮,但是总觉得不爽,还是想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请各位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吧
修改anti etch后要重新铺一遍。
修改量小的时候,都是手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
    修改anti etch后要重新铺一遍。
    修改量小的时候,都是手修一下。

    感觉好不方便,非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好不方便,非常谢谢。

你试试铺个动态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铺个动态铜。

    谢谢 平面分割用的铜皮就是动态的铜皮

网友:
    你说的功能16.6是有的 ,但是怎么操作暂时还没有发现,帮不了你了,不好意思啊 !

网友C: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 nil)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putd (quote autoSpliting_callback) nil)
(axlShell "done")
(axlCmdRegister "fn_autoSpliting" (_backquote prg_autoSpliting) ?cmdType "general")
(setq film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etch"))
(setq film (getq film groupMembers))
(setq LayerCnt (length (axlSubclassRoute)))
(setq negFilm (quote nil))
(foreach film_e film (setq temp (strcat "ETCH/" film_e))
(if (equal (axlIsLayerNegative temp) t) then (setq negFilm (cons film_e negFilm))))
(setq negFilm (reverse negFilm))
(defun prg_autoSpliting nil (if (nequal (isFile "d:/script/I.bmp") t)
       then (renameFile "d:/script/Inventec" "d:/script/I.bmp"))
           (prg_autoSplitingform) (s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axlFormCreate (gensym)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_backquote ("e" "outer")) (_backquote autoSpliting_callback) t))
           (axlFormDisplay disp_autoSplitingform)
           (axlFormSetFieldEditable disp_autoSplitingform "create" nil)
           (deleteFile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renameFile "d:/script/Inventec.bmp" "d:/script/Inventec"))
(defun autoSpliting_callback (disp_autoSplitingform) (case (g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curField) ("negLayer" (if (g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curValue) then (axlFormSetFieldEditable disp_autoSplitingform "create" t))) ("cancel" (axlFormClose disp_autoSplitingform)
       (axlVisibleSet layerActive)
           (axlWindowBoxSet windowBox)
           (axlUIWRedraw nil)) ("create" (setq layerActive (axlVisibleGet)) (setq windowBox (axlWindowBoxGet))
           (axlVisibleDesign nil) (setq negLayer (axlFormGetField disp_autoSplitingform "negLayer"))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setq old_shape_num (length sel)) (setq shape_old (quote nil)) (setq shape_oldAll (quote nil)) (foreach sel_e sel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setq sel_en (getq sel_en name)) (if (nequal sel_en "") then (setq sel_el (length (getq sel_e connect))) (setq sel_eb (getq sel_e bBox)) (setq temp (getq sel_e connect)) (setq sel_ec (quote nil)) (foreach temp_e temp (setq sel_ec (cons (getq temp_e xy) sel_ec)))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c shape_old))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b shape_old))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l shape_old))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n shape_old)) (setq shape_oldAll (cons shape_old shape_oldAll))))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axlGetSelSet))
           (axlDeleteObject sel)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axlGetSelSet))
           (axlDeleteObject sel)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ROUTE KEEPIN"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nth 0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setq sel_shape (axlPolyFromDB sel))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Lin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Lines"))
           (axlVisibleLayer "ANTI ETCH/ALL" t) (setq temp (strcat "ANTI ETCH/"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_anti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setq sel_antiEtch nil) (foreach sel_anti_e sel_anti (setq antiElmPoly (axlPolyFromDB sel_anti_e ?endCapType (quote ROUND))) (setq sel_antiEtch (append antiElmPoly sel_antiEtch))) (setq splitPolyList (axlPolyOperation sel_shape sel_antiEtch (quote ANDNOT))) (if splitPolyList then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foreach resPoly splitPolyList (axlDBCreateShape resPoly t temp nil nil)) else ((axlMsgPut list (axlPolyErrorGet))))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axlGetSelSet)) (setq new_shape_num (length sel)) (foreach sel_e sel (foreach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setq flag 0) (setq shape_oldAll_en (nth 0 shape_oldAll_e)) (setq shape_oldAll_ec (nth 3 shape_oldAll_e)) (setq flag_i 0) (setq flag_o 0) (foreach shape_oldAll_ece shape_oldAll_ec (if (equal (axlGeoPointInShape shape_oldAll_ece sel_e) t) then (postincrement flag_i) else (postincrement flag_o))) (if (greaterp flag_i flag_o) then (axlDBAssignNet sel_e shape_oldAll_en t))))
           (axlDBRefreshId nil)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axlVisibleLayer temp t)
           (axlAddSelectAll) (setq sel (axlGetSelSet)) (setq new_shape_num (length sel)) (setq shape_new (quote nil)) (setq shape_newAll (quote nil)) (setq flag_dummyShape 0) (foreach sel_e sel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setq sel_en (getq sel_en name)) (if (nequal sel_en "") then (setq sel_el (length (getq sel_e connect))) (setq sel_eb (getq sel_e bBox)) (setq temp (getq sel_e connect)) (setq sel_ec (quote nil)) (foreach temp_e temp (setq sel_ec (cons (getq temp_e xy) sel_ec)))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c shape_new))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b shape_new))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l shape_new))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n shape_new)) (setq shape_newAll (cons shape_new shape_newAll)) else (postincrement flag_dummyShape) (axlHighlightObject (getq sel_e net) t))) (setq dir (getWorkingDir)) (setq dir (strcat dir "\\log")) (createDir dir) (setq dir (strcat dir "\\autoSpliting.txt")) (setq report (outfile dir)) (setq i 0)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postincrement i) (fprintf report "#%2d shape is assigned to net \"%s\"\n" i (nth 0 shape_newAll_e)))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foreach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if (and (equal (nth 0 shape_newAll_e) (nth 0 shape_oldAll_e)) (equal (nth 1 shape_newAll_e) (nth 1 shape_oldAll_e))) then (setq shape_newAll (remove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setq shape_oldAll (remove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fprintf report "\nSummary:\n\n") (fprintf report "Total shape(s) before: %d\n" old_shape_num) (fprintf report "Total shape(s) after : %d\n" new_shape_num) (fprintf report "\n") (fprintf report "Total dummy shape(s) : %d\n" flag_dummyShape) (fprintf report "\n") (if (nequal shape_newAll nil) then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fprintf report "Via quantity is changed in a %s shape. \n" (nth 0 shape_newAll_e)) (foreach sel_e sel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if (equal (getq sel_en name) (nth 0 shape_newAll_e)) then (axlHighlightObject (getq sel_en net) t))))) (fprintf report "\nNote: Please check each highlighted shape after running this program.\n") (close report)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Set layerActive)
           (axlWindowBoxSet windowBox)
           (axlUIWRedraw nil)
           (axlUIViewFileCreate "./log/autoSpliting.txt" "Auto-generated Shape Status" nil))))
           (defun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setq report (outfile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fprintf re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n")
           (fprintf report "FORM \n")
           (fprintf report "FIXED \n")
           (fprintf report "PORT 44 20 \n")
           (fprintf report "HEADER \"Plane Auto-Spliting Utility\" \n")
           (if (geqp (length negFilm) 2)
               then (fprintf report "POPUP <negLayer>")
                   (setq i 0)
                   (foreach negFilm_e negFilm (fprintf report "\"%s\" \"%s\"" negFilm_e negFilm_e)
                   (postincrement i) (if (equal i (length negFilm)) then (fprintf report ". ") else (fprintf report ", "))))
                   (fprintf report " \n")
                   (fprintf report "TILE \n")
                   (fprintf report "FLOC 30 14 \n")
                   (fprintf report "FSIZE 14 2 \n")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fprintf report "TEXT \"Select layer for split plane creation:\" \n")
                   (fprintf report "FLOC 1 1 \n")
                   (fprintf report "ENDTEXT \n")
                   (fprintf report "TEXT \"Layer will have all shapes an thermal reliefs re-built.\" \n")
                   (fprintf report "FLOC 6 6 \n")
                   (fprintf report "ENDTEXT \n")
                   (fprintf report "FIELD create \n")
                   (fprintf report "FLOC 3 14 \n")
                   (fprintf report "MENUBUTTON \"Create\" 12 3 \n")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fprintf report "FIELD cancel \n")
                   (fprintf report "FLOC 17 14 \n")
                   (fprintf report "MENUBUTTON \"Close\" 12 3 \n")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if (geqp (length negFilm) 2)
                   then
                   (fprintf report "FIELD negLayer \n")
                   (fprintf report "FLOC 10 3 \n")
                   (fprintf report "ENUMSET 8 \n")
                   (fprintf report "STRFILLIN 15 15 \n")
                   (fprintf report "POP \"negLayer\" \n")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fprintf report "ENDTILE \n")
                   (fprintf report "ENDFORM \n")
                   (fprintf report " \n")
                   (close report))

网友C:
    这是修改Anti etch自动铺shap的Skill代码, 其中文件存放的位置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修改。

网友:
16.6 可以在完成 anti-etch 修改後 , 透過 Splite plane 的操作 , 自董記住原來的銅所歸屬的 Net 來自動鋪同.

不然映陽科技也有提供類似的 skill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修改Anti etch自动铺shap的Skill代码, 其中文件存放的位置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修改。

谢谢啊 一定会试试的

网友(2013-08-24):
引用 网友C: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 nil)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putd (quote autoSpl ...

    哥 你这代码运行后提示这个错误啊 知道咋回事不?E- *Error* fprintf: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tg") - nil

网友:
    还不会用skill呢

网友D(2022-03-26):
引用 网友C: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 nil)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putd (quote autoSpl ...

这代码复制后太多干扰的字符,删除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格式

    1.
    2.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 nil)

    3. (putd (quote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4. (putd (quote autoSpliting_callback) nil)

    5. (axlShell "done")
    6. (axlCmdRegister "fn_autoSpliting" (_backquote prg_autoSpliting) ?cmdType "general")

    7. (setq film (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etch"))

    8. (setq film (getq film groupMembers))

    9. (setq LayerCnt (length (axlSubclassRoute)))

    10. (setq negFilm (quote nil))
    11. (foreach film_e film (setq temp (strcat "ETCH/" film_e))
    12.         (if (equal (axlIsLayerNegative temp) t)

    13.                 then
    14.                 (setq negFilm (cons film_e negFilm)))
    15. )
    16. (setq negFilm (reverse negFilm))
    17.
    18.

    19.

    20.
    21. (defun prg_autoSpliting nil
    22.         (if (nequal (isFile "d:/script/I.bmp") t)
    23.                 then (renameFile "d:/script/Inventec" "d:/script/I.bmp")
    24.         )

    25.    (prg_autoSplitingform)

    26.    (s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axlFormCreate (gensym)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_backquote ("e" "outer")) (_backquote autoSpliting_callback) t))

    27.    (axlFormDisplay disp_autoSplitingform)

    28.    (axlFormSetFieldEditable disp_autoSplitingform "create" nil)

    29.    (deleteFile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30.    (renameFile "d:/script/Inventec.bmp" "d:/script/Inventec")

    31. )

    32.
    33.

    34.
    35.
    36.
    37. (defun autoSpliting_callback

    38.         (disp_autoSplitingform)

    39.         (case (g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curField)

    40.                 ("negLayer"

    41.                         (if (getq disp_autoSplitingform curValue)

    42.                         then

    43.                                 (axlFormSetFieldEditable disp_autoSplitingform "create" t))
    44.                 )

    45.

    46.                 ("cancel"
    47.                         (axlFormClose disp_autoSplitingform)
    48.                         (axlVisibleSet layerActive)
    49.                         (axlWindowBoxSet windowBox)

    50.                         (axlUIWRedraw nil)
    51.                 )

    52.                 ("create"

    53.                         (setq layerActive (axlVisibleGet))

    54.                         (setq windowBox (axlWindowBoxGet))

    55.                         (axlVisibleDesign nil)

    56.                         (setq negLayer (axlFormGetField disp_autoSplitingform "negLayer"))

    57.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58.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59.                         (axlVisibleLayer temp t)

    60.                         (axlAddSelectAll)
    61.                         (setq sel (axlGetSelSet))
    62.                         (axlClearSelSet)
    63.                         (setq old_shape_num (length sel))

    64.                         (setq shape_old (quote nil))

    65.                         (setq shape_oldAll (quote nil))

    66.                         (foreach sel_e sel

    67.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68.                                 (setq sel_en (getq sel_en name))
    69.                                 (if (nequal sel_en "")

    70.                                         then
    71.                                         (setq sel_el (length (getq sel_e connect)))

    72.                                         (setq sel_eb (getq sel_e bBox))
    73.                                         (setq temp (getq sel_e connect))

    74.                                         (setq sel_ec (quote nil))
    75.                                         (foreach temp_e temp

    76.                                                 (setq sel_ec (cons (getq temp_e xy) sel_ec))

    77.                                         )

    78.

    79.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c shape_old))
    80.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b shape_old))

    81.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l shape_old))

    82.                                         (setq shape_old (cons sel_en shape_old))
    83.                                         (setq shape_oldAll (cons shape_old shape_oldAll))
    84.                                 )

    85.                         )
    86.                         (axlVisibleDesign nil)
    87.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88.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89.                         (axlVisibleLayer temp t)

    90.                         (axlAddSelectAll)

    91.                         (setq sel (axlGetSelSet))

    92.                         (axlDeleteObject sel)
    93.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94.                         (axlVisibleLayer temp t)

    95.                         (axlAddSelectAll)

    96.                         (setq sel (axlGetSelSet))

    97.                         (axlDeleteObject sel)

    98.                         (axlVisibleDesign nil)

    99.                         (axlVisibleLayer "ROUTE KEEPIN" t)
    100.                         (axlAddSelectAll)
    101.                         (setq sel (nth 0 (axlGetSelSet)))

    102.                         (axlClearSelSet)

    103.                         (setq sel_shape (axlPolyFromDB sel))

    104.                         (axlVisibleDesign nil)

    105.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Lin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Lines"))

    106.                         (axlVisibleLayer "ANTI ETCH/ALL" t)
    107.                         (setq temp (strcat "ANTI ETCH/" negLayer))

    108.                         (axlVisibleLayer temp t)

    109.                         (axlAddSelectAll)
    110.                         (setq sel_anti (axlGetSelSet))
    111.                         (axlClearSelSet)
    112.                         (setq sel_antiEtch nil)

    113.                         (foreach sel_anti_e sel_anti (setq antiElmPoly (axlPolyFromDB sel_anti_e ?endCapType (quote ROUND))) (setq sel_antiEtch (append antiElmPoly sel_antiEtch)))
    114.                         (setq splitPolyList (axlPolyOperation sel_shape sel_antiEtch (quote ANDNOT)))
    115.                         (if splitPolyList

    116.                                 then

    117.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118.                                         (foreach resPoly splitPolyList
    119.                                         (axlDBCreateShape resPoly t temp nil nil))
    120.                                 else
    121.                                         ((axlMsgPut list (axlPolyErrorGet)))

    122.                         )

    123.                         (axlClearSelSet)
    124.                         (axlVisibleDesign nil)

    125.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126.                         (setq temp (strcat "BOUNDARY/" negLayer))

    127.                         (axlVisibleLayer temp t)

    128.                         (axlAddSelectAll)

    129.                         (setq sel (axlGetSelSet))

    130.                         (setq new_shape_num (length sel))
    131.                         (foreach sel_e sel
    132.                                 (foreach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133.                                         (setq flag 0)

    134.                                         (setq shape_oldAll_en (nth 0 shape_oldAll_e))

    135.                                         (setq shape_oldAll_ec (nth 3 shape_oldAll_e))

    136.                                         (setq flag_i 0)

    137.                                         (setq flag_o 0)

    138.                                         (foreach shape_oldAll_ece shape_oldAll_ec
    139.                                                 (if (equal (axlGeoPointInShape shape_oldAll_ece sel_e) t)

    140.                                                         then (postincrement flag_i)

    141.                                                         else (postincrement flag_o)

    142.                                                 )
    143.                                         )

    144.                                         (if (greaterp flag_i flag_o)
    145.                                                 then
    146.                                                 (axlDBAssignNet sel_e shape_oldAll_en t)

    147.                                         )

    148.                                 )

    149.                         )
    150.

    151.                         (axlDBRefreshId nil)
    152.                         (axlClearSelSet)

    153.                         (axlVisibleDesign nil)

    154.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 "noall" "Shapes"))

    155.                         (setq temp (strcat "ETCH/" negLayer))
    156.                         (axlVisibleLayer temp t)
    157.                         (axlAddSelectAll)
    158.                         (setq sel (axlGetSelSet))

    159.                         (setq new_shape_num (length sel))

    160.                         (setq shape_new (quote nil))
    161.                         (setq shape_newAll (quote nil))
    162.                         (setq flag_dummyShape 0)
    163.                         (foreach sel_e sel

    164.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165.                                 (setq sel_en (getq sel_en name))

    166.                                 (if (nequal sel_en "")

    167.                                         then

    168.                                                 (setq sel_el (length (getq sel_e connect)))
    169.                                                 (setq sel_eb (getq sel_e bBox))

    170.                                                 (setq temp (getq sel_e connect))

    171.                                                 (setq sel_ec (quote nil))
    172.                                                 (foreach temp_e temp
    173.                                                         (setq sel_ec (cons (getq temp_e xy) sel_ec))
    174.                                                 )

    175.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c shape_new))

    176.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b shape_new))
    177.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l shape_new))

    178.                                                 (setq shape_new (cons sel_en shape_new))

    179.                                                 (setq shape_newAll (cons shape_new shape_newAll))

    180.                                         else

    181.                                                 (postincrement flag_dummyShape)

    182.                                                 (axlHighlightObject (getq sel_e net) t)
    183.                                 )

    184.                         )
    185.                         (setq dir (getWorkingDir))

    186.                         (setq dir (strcat dir "\\log"))

    187.                         (createDir dir)
    188.                         (setq dir (strcat dir "\\autoSpliting.txt"))

    189.                         (setq report (outfile dir))

    190.                         (setq i 0)

    191.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192.                                 (postincrement i)

    193.                                 (fprintf report "#%2d shape is assigned to net \"%s\"\n" i (nth 0 shape_newAll_e))
    194.                         )
    195.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196.                                 (foreach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197.                                 (if (and (equal (nth 0 shape_newAll_e) (nth 0 shape_oldAll_e)) (equal (nth 1 shape_newAll_e) (nth 1 shape_oldAll_e)))

    198.                                         then
    199.                                         (setq shape_newAll (remove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200.                                         (setq shape_oldAll (remove shape_oldAll_e shape_oldAll))
    201.                                 )

    202.                                 )

    203.                         )

    204.                         (fprintf report "\nSummary:\n\n")
    205.                         (fprintf report "Total shape(s) before: %d\n" old_shape_num)
    206.                         (fprintf report "Total shape(s) after : %d\n" new_shape_num)

    207.                         (fprintf report "\n")
    208.                         (fprintf report "Total dummy shape(s) : %d\n" flag_dummyShape)

    209.                         (fprintf report "\n")

    210.                         (if (nequal shape_newAll nil)
    211.                                 then
    212.                                 (foreach shape_newAll_e shape_newAll
    213.                                         (fprintf report "Via quantity is changed in a %s shape. \n" (nth 0 shape_newAll_e))
    214.                                         (foreach sel_e sel (setq sel_en (getq sel_e net))
    215.                                                 (if (equal (getq sel_en name) (nth 0 shape_newAll_e))

    216.                                                         then

    217.                                                         (axlHighlightObject (getq sel_en net) t)

    218.                                                 )
    219.                                         )

    220.                                 )

    221.                         )
    222.                         (fprintf report "\nNote: Please check each highlighted shape after running this program.\n")
    223.                         (close report)

    224.                         (axlClearSelSet)
    225.                         (axlVisibleSet layerActive)
    226.                         (axlWindowBoxSet windowBox)
    227.                         (axlUIWRedraw nil)
    228.                         (axlUIViewFileCreate "./log/autoSpliting.txt" "Auto-generated Shape Status" nil)

    229.                 )

    230.         )

    231. )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defun prg_autoSplitingform nil

    239.         (setq report (outfile "d:/script/autoSpliting.form"))
    240.         (fprintf re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n")

    241.         (fprintf report "FORM \n")
    242.         (fprintf report "FIXED \n")

    243.         (fprintf report "PORT 44 20 \n")
    244.         (fprintf report "HEADER \"Plane Auto-Spliting Utility\" \n")
    245.         (if (geqp (length negFilm) 2)
    246.                 then

    247.                         (fprintf report "POPUP <negLayer>")
    248.                 (setq i 0)
    249.                 (foreach negFilm_e negFilm
    250.                         (fprintf report "\"%s\" \"%s\"" negFilm_e negFilm_e)
    251.                         (postincrement i)
    252.                         (if (equal i (length negFilm))

    253.                                 then
    254.                                         (fprintf report ". ")
    255.                                 else
    256.                                         (fprintf report ", ")

    257.                         )

    258.                 )
    259.         )
    260.         (fprintf report " \n")

    261.         (fprintf report "TILE \n")
    262.         (fprintf report "FLOC 30 14 \n")
    263.         (fprintf report "FSIZE 14 2 \n")

    264.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265.         (fprintf report "TEXT \"Select layer for split plane creation:\" \n")
    266.         (fprintf report "FLOC 1 1 \n")
    267.         (fprintf report "ENDTEXT \n")
    268.         (fprintf report "TEXT \"Layer will have all shapes an thermal reliefs re-built.\" \n")
    269.         (fprintf report "FLOC 6 6 \n")

    270.         (fprintf report "ENDTEXT \n")
    271.         (fprintf report "FIELD create \n")

    272.         (fprintf report "FLOC 3 14 \n")
    273.         (fprintf report "MENUBUTTON \"Create\" 12 3 \n")
    274.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275.         (fprintf report "FIELD cancel \n")

    276.         (fprintf report "FLOC 17 14 \n")

    277.         (fprintf report "MENUBUTTON \"Close\" 12 3 \n")

    278.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279.         (if (geqp (length negFilm) 2)
    280.                 then
    281.                 (fprintf report "FIELD negLayer \n")

    282.                 (fprintf report "FLOC 10 3 \n")

    283.                 (fprintf report "ENUMSET 8 \n")

    284.                 (fprintf report "STRFILLIN 15 15 \n")

    285.                 (fprintf report "POP \"negLayer\" \n")
    286.                 (fprintf report "ENDFIELD \n")

    287.         )

    288.         (fprintf report "ENDTILE \n")

    289.         (fprintf report "ENDFORM \n")
    290.         (fprintf report " \n")

    291.         (close report)

    292.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代码复制后太多干扰的字符,删除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格式

目前运行不起来,有人修改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