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旋转角度问题

楼主(2013-05-09):
    器件旋转45角度后放置出现DRC错误。
错误是p-p
是啥原因?

楼主:
    90度旋转放置没有DRC问题

楼主:
    上传的图片

    图

网友A:
    我实验了一下,90度与45度的时候,有细微的数值差别。
    你看一下你的pin TO pin的设定是不是在这个误差的临近值上。
    把Pin TO pin 的设定改小就好了。

网友:
    要看一下drc的訊息它顯示應該是pin to pin

    你檢查一下你的設定是不是不可小於10.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验了一下,90度与45度的时候,有细微的数值差别。
    你看一下你的pin TO pin的设定是不是在这个误差的临 ...

是不是,公英转换问题
    我使用的是公制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把P-P问距调到安全距离,便可以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