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快捷键,仅供参考

楼主(2013-05-09):
#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2 placementedit
alias F3 etchedit
alias F4 generaledit
alias F5 redraw
alias Esc done
alias F6 prmed
alias F7 enved
alias F8 cmgr
alias F9 cns cmmodes
alias F10 status
alias F11 reports
alias F12 grid toggl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SF2 property edit
alias SF3 slide
alias SF4 show measure
alias SF5 copy
alias SF6 move
alias SF9 vertex
alias SF10 save_as temp
alias SF11 zoom previous
alias SF12 zoom world
alias CF2 next
alias CF5 color192
alias CF6 layer priority
alias CSF5 status
alias ~N new
alias ~Q show element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D property edit
alias ~A show measure
alias ~W change width
alias ~Z undo
alias Page Up zoom in
alias Page Down zoom out

funckey G subclass -+
funckey H subclass --
funckey 7 dehilight all
funckey 8 hilight pick
funckey F add connect
funckey E slide
funckey R custom smooth
funckey V next
funckey N cancel
funckey Q angle 90
funckey B oops
funckey ZZ group
funckey ZA complete
funckey WW move
funckey WV replay movevia.scr
funckey WS replay moveshapes.scr
funckey WT replay movetext.scr
funckey WC replay movesymbols.scr
funckey SS spin
funckey SA mirror
funckey SD shape add
funckey SR shape select
funckey SC shape change type
funckey SE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SB shape merge shapes
funckey SV shape void element
funckey A  replay via.scr
funckey TT delay tune
funckey TR phase_tune
funckey DR replay delcline.scr
funckey DV replay delvia.scr
funckey DC replay delclinesegs.scr
funckey DS replay delshapes.scr
funckey CS replay copyshapes.scr
funckey CV replay copyvia.scr
funckey CT replay copytext.scr
funckey CC zcopy shape
funckey CF copy
funckey L1 replay lt.scr
funckey L2 replay lb.scr
funckey LL replay ltb.scr
funckey LDN rats net
funckey LDC rats component
funckey LBN unrats net
funckey LBC unrats component
funckey g1 replay 01.scr
funckey g4 replay 02.scr
funckey g5 replay 03.scr
funckey 01 replay color1.scr
funckey 02 replay color2.scr
funckey 03 replay color3.scr
funckey 04 replay color4.scr
funckey 05 replay color5.scr
funckey 06 replay color6.scr
funckey 07 replay color7.scr
funckey 08 replay color8.scr
funckey 09 replay color9.scr
funckey 10 replay color10.scr
funckey 11 replay color11.scr
funckey 12 replay color12.scr

funckey 30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
funckey 30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
funckey 30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5
funckey 306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6
funckey 308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8
funckey 31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31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2
funckey 31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5
funckey 3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funckey 32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5
funckey 33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0
funckey 34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0

funckey PO replay po.scr
funckey PP replay pp.scr
funckey OO replay oo.scr
funckey OP replay op.scr

网友:
    scr文件没有,好多没用

网友:
    SCR文件得自己录吧

楼主:
    SCR文件自已录,只提供一个思路,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标准。比如:dxf in dxf out idf in idf out,这些命令本来就很简单,又不常用,就没有必要设了。直接输命令就行了。Po关闭铜皮的显示,PP打开。OO OP是改变静态铜皮的显示方试(16.5-16.6适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快捷键不方便没有我的方便,呵呵,仅供参考勿喷!
    1:左下角打VIA
2:属性
    3:右下角打VIA
4:show element
    5:sawp components
6:swap gate
7:左上角打VIA
    8:vertext:加端点
9:右上角打VIA
F2:放大:F3:缩小
    F4:回到前一界面
    F5:换层面
    F6:手动加测试点
    F7:Grid0.1:0.1
    F8:Grid1:1
F9:Grid5:5
F10:Grid10:10

网友:
    不一一列举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快捷键不方便没有我的方便,呵呵,仅供参考勿喷!
    1:左下角打VIA
    2:属性

呵呵,想要啥就设啥。这个没有统一。自已学得爽就行了。

    funckey MA artwork
    funckey MD nctape_full
funckey MR ncroute
    funckey ML ncdrill legend
funckey MN ncdrill customization
funckey MC dbdoctor

网友:
    快捷方式不错啊

网友:
    还是根据个人习惯来比较好。

网友(2013-06-17):
    看来PADS 是随你所用哦

网友:
    快捷键只有用习惯了就行。

网友:
    快捷键都看个人,所以每次要是用别人电脑就小操作一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要么将就着用要么弄个临时SCR文件。

网友(2013-07-25):
    scr后缀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竟然用N来作Cancel, 为什么不用 Esc ?

网友(2013-11-13):
    膜拜了,帮我解决了困扰我2天的问题,THS

网友:
    我的快捷键改了N次,都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