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各板层的作用

楼主(2013-05-09):
请教各位大神,FAB、SMASK/PMASK、SILKTOP/BOT、 ASSYTOP/BOT  这些层到底是干嘛用的 哪个层是要绿油的

网友:
    FAB 是自己加的,一般做阻抗说明,制板说明用的。
SMask :绿油
Pmask:钢板
    Silk top:表层丝印
silk BOT:底层丝印
    AssyTOP:出生产图纸
AssyBOT:出生产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