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PAD上的mask尺寸一般取多少

楼主(2013-05-09):
如果BGA PAD直径为D,那么mask的尺寸一般是多少?这个MASK是指阻焊开窗。

网友:
d+5mil吧,PCB加工时工厂端会依据自己阻焊工序能力调整

楼主:
这个能允许PCB厂商自行修改吗?如果改大了会影响到其它吧?

网友A:
>=D,但是也不能太大;另外还要看你要做成蚀刻控制还是拒焊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但是也不能太大;另外还要看你要做成蚀刻控制还是拒焊控制的?

但是也不能太大,这个有没有一个经验值?或者标准?
我是要求做拒焊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也不能太大,这个有没有一个经验值?或者标准?
我是要求做拒焊控制。

拒焊控制,那是拒焊窗口决定焊盘的大小,至少要比外层PAD小单边3mil。因为业内现在对片公差为+/-3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拒焊控制,那是拒焊窗口决定焊盘的大小,至少要比外层PAD小单边3mil。因为业内现在对片公差为+/-3mil。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3-06-26):
    什么是拒焊控制,什么又是蚀刻控制呢?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