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pture中直接改元件名。。。

楼主(2013-05-09):
一般情况下放置元件后的元件号 U1 U2 之类都是自动命名的,如果手动改,比如U1 改成U23后会出现如图所示的下划线,虽然在导网表时没发现什么错误 但是在搜索时找不到U23 很是麻烦 想问下cadence高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可能我比较小菜 但烦请指点

改完元件名后多了下划线

改完元件名后多了下划线

网友A:
ORCAD 16.6 版本才改成有下畫線,表示你有修改過元件編號。
雖然有下畫線,ORCAD 還是可以搜索的到。

网友:
器件剪下(Cut)然後再貼(Paste)回去就消失了!

这法子。。真心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16.6 版本才改成有下畫線,表示你有修改過元件編號。
雖然有下畫線,ORCAD 還是可以搜索的到。

没按照楼上方法剪帖一下真的搜不到。。。

网友(点评):
是喔~我很討厭那字下線,都會想辦法去掉!

网友A:
應該是版本問題,請補釘報最新版,就可以解決有下畫線搜索找不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版本問題,請補釘報最新版,就可以解決有下畫線搜索找不到的問題。

原来是个BUG。。。补丁包。。。下次有时间试着装下 谢谢~

网友B:
本论坛上就有这个答案,在ALLEGRO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上就有这个答案,在ALLEGRO里面。

安裝時就順便上了 HOTFIX-01,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沒發現這問題。

不過我真的很討厭那字下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裝時就順便上了 HOTFIX-01,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沒發現這問題。

不過我真的很討厭那字下線!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688-1-1.html
刚才找到了,

procomm1722  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688-1-1.html
刚才找到了,

unset 酱紫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