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PROTEL99,用99打开后就闪一下就自动关闭,这怎么弄?请各位大侠帮忙,已经试....

楼主(2013-05-09):
AD转protel99,用99打开后就闪一下就自动关闭,这怎么弄?请各位大侠帮忙,已经试了多台电脑反应都一样

网友:
是否转的时候版本没选对?

楼主:
版本没问题,是板框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点评):
何不把你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方法仔细的说说,给大家分享下,以后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有办法解决..

楼主:
选板框,重新定义下就好了

网友A:
一般出现闪退都是因为内电层的边框隔离的设置!注意不要有孤铜,还有手动放置FILL隔离!这样绝不会闪退

网友(2013-06-26):
引用 网友A:
一般出现闪退都是因为内电层的边框隔离的设置!注意不要有孤铜,还有手动放置FILL隔离!这样绝不会闪退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

网友(2018-03-08):
引用 楼主:
选板框,重新定义下就好了

能 不能具体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