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问题

楼主(2013-05-09):
谁知道如何让allegro的PCB上出现同一封装名两种不同封装的情况...

网友:
除非用两个封装名称吧?

网友A:
    两个不同封装可以同时调用,在PCB里面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封装可以同时调用,在PCB里面可以切换

大虾能具体说明下如何操作不

网友:
    最好分不同的封装名,便于识别维护;
如果非要那么做的话,可以两个库,调整库的先后顺序解决,但是最好不要update symbol!

网友B:
    要更换不同的封装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a6076374f242336c1eb95e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更换不同的封装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a6076374f242336c1eb95e33.html

    新知识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
    1[tthread=hubowenxu, 胡博文]http://app.qlogo.cn/mbloghead/238eba1594779291d146[/tthread]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