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大家一起来围观吧

楼主(2013-05-09):
请问这个孔是有什么作用?  只有底层有盘,表层为什么没用做.....

网友:
1[tthread=hubowenxu, 胡博文]http://app.qlogo.cn/mbloghead/238eba1594779291d146[/tthread]

网友A:
上螺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螺丝用!

  你这回答也太精辟了,,,,我是问为什么在底层做盘,顶层不做,盘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确实是用上螺丝的,但是为什么底层做盘顶层不做,原因应该是这样的(1.底层做盘说因为螺丝是从底层那边上的,做了焊盘这样有利与更好的接地。2.顶层不做盘有可能是放零件的空间不够或者是走线的空间的原因),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