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如何产生27MHz的时钟

楼主(2013-05-09):
如题,是不是只能用`timescale然后再always #延迟 clk=~clk 这样来产生呢?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最近面试一家公司,给我的笔试题中有一道仿真题:用testbench写出以27MHZ时钟时序为基准的10位的随机数串,个数不计,并用modelsim仿真出来。

由于小弟没怎么写过FPGA程序,所以请假版上各位朋友,这道题所谓的10位随机数串是每个时钟周期产生一个bit还是10个bit。。

reg [9:0] rand_data;

rand_data={$random}%1024;
这样可以吗?

小弟电脑上连modelsim都木有装 = =

网友A: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fifo_top_tb();
    reg clk;
    reg rst;
    reg wr_en;
    reg rd_en;
    reg [7:0]data_in;
    wire [7:0]data_out;

fifo_syn_top myfifo(.clk(clk),
                    .rst(rst),
                    .wr_en(wr_en),
                    .rd_en(rd_en),
                    .data_in(data_in),
                    .data_out(data_out));
integer i,j;
parameter T = 18.518;
always
begin
        clk=0;
        #T ;
        clk=1;
        #T ;
end

initial
  begin
    clk=0;
    rst=0;
    wr_en=1;
    rd_en=0;
    #20 data_in[7:0]=8'b11111111;
    #200 rst=1;
    wr_en=1;
    rd_en=0;
     repeat(10)
      begin
        #100 data_in[7:0]=$random;
      end
    #6400 wr_en=0;
    #10 rd_en=1;
         #6400  $stop;
  end

endmodule

楼主 你难道要 1ns/1fs    ?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fifo_top_tb();

嗯,没什么问题了,小弟菜鸟,没怎么实际写过verilog程序以为这题有什么玄机  =。=,其实最后我也是这样来产生时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没什么问题了,小弟菜鸟,没怎么实际写过verilog程序以为这题有什么玄机  =。=,其实最后我也是这样来 ...

我也是菜鸟,多自己看的,现在找到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多自己看的,现在找到工作了?

恩,现在找到工作了,今年形势比较差,所以在杭州这边一家医疗器械创业公司先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找到工作了,今年形势比较差,所以在杭州这边一家医疗器械创业公司先做了。。

哈,是FPGA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是FPGA的嘛?

嗯,硬件和fpga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硬件和fpga都做。

恩,一般不分的公司就是FPGA相关倾向于让硬件工程师做,哈,多看看熟悉下公司产品渠道,客户等。

网友(2013-07-04):
没有功能仿真,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吧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

parameter CLK_PERIOD = 37.037; //27mhz 对应的时钟周期
reg sys_clk;
reg reset;
initial begin
  sys_clk = 0;
eset = 0;
  #10 reset = 1;
  #100 reset =0;
end
// 产生27mhz时钟
always #(CLK_PERIOD/2) sys_clk = ~sysclk;

reg [9:0] rand_data;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reset)
    rand_data <= 0;
  else
    rand_data <= $random;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