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信号过孔附近必须要有相应的“地”过孔伴随吗?

楼主(2013-05-09):
是不是所有的差分信号都有必要这样处理?
哪位同学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好吗?

网友A:
不管是不是差分信号,信号过孔换层时附近必须有GND VIA伴随以提供就近的回路,如果较近的地方没有GND VIA,信号传输的质量要差很多!

PS:默认信号参考层为GND,如果换层后参考面不再是GND,则需就近用电容连接,此种连接一般不推荐,只有在Plane层数较少的情况下才采用;
如果换层前后参考面均为Power,亦不推荐,因为此时信号真实的完整回路难以预测,可能带来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不是差分信号,信号过孔换层时附近必须有GND VIA伴随以提供就近的回路,如果较近的地方没有GND VIA, ...

感谢回复,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一定的频率范围,
如果频率在一定范围内的话,也是必须这样吗?
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绝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一定的频率范围,
如果频率在一定范围内的话,也是必须这样吗?
什么事情都 ...

专业一点应该直接说出频率和上升沿,如果频率很高,只说频率也可以,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说的频率范围是0~50Hz,还是49GHz-50GHz,还是0~50GHz?都是一定范围,描述不清楚会浪费很多口舌,很不好!

不管什么频率范围,只要不是接近直流的情况,基本都应如此,最多把GND VIA放得离信号孔稍远一点,但不能没有!

如果频率范围接近直流且上升沿很慢,类似于直流情况,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回流,但这种情况不应该在信号完整性论坛讨论!

建议你好好看下信号完整性的基础资料!

网友:
最好要有,有好过没有。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多看看intel DG前面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多看看intel DG前面的章节!

intel dg是啥?
请这位高手明示。

网友C(2013-06-08):
    如果是单根的好理解,如果是差分线不太理解,换层的时候一根信号可以把另一根当回流啊,为什么还要加GND VIA,而且差分线如果同时变化,他们的差值是不是不变呢?最后要的不就是他们的差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根的好理解,如果是差分线不太理解,换层的时候一根信号可以把另一根当回流啊,为什么还要加GND VI ...

    差分信号上不可避免的有共模成分,共模成分就要靠参考平面来回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信号上不可避免的有共模成分,共模成分就要靠参考平面来回流了。

正解

网友:
    差分信号也需要GND或者POWER来回流吧?  差分信号实质上并不是彼此参考回流的。。

网友E(2015-09-16):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多看看intel DG前面的章节!

    您好,我想问问inter DG是什么啊,是一本书么?可以提供书的全名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想问问inter DG是什么啊,是一本书么?可以提供书的全名吗?谢谢~~~

inter DG 是英特尔datasheet 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r DG 是英特尔datasheet 说明书

请问您能方便给个链接或者资料我看看吗?我最近在看伴随孔方面的,有点迷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