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CB插件封装焊盘放置在哪个层如何设置

楼主(2013-05-10):
我是新手,请问在pads中一个PCB1封装焊盘放置在哪个层如何设置?具体就是1.一个插件的元件在PCB中如何将丝印放在TOP层,TOP层不要放焊盘,焊盘只放在BOTTOM层,2.同样的一个插件的元件丝印放在TOP层,而TOP层和BOTTOM层都要放焊盘。这两种情况是如何设置呢?请大家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首先,第一点,你所说的应该是单面板,只有只面板才有这样的情况,制作封装的时候必须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丝印选择对应的丝印层就好。
    第二点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这个板是双面板。放置封装的时候两面都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点,你所说的应该是单面板,只有只面板才有这样的情况,制作封装的时候必须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插件元件封装做好了,放在单面板上时,丝印选好在TOP层,其它不用管,做板时焊盘就只有在BOTTOM层了,而双面板时两面都必须要有焊盘吗?不能做成一面有焊盘?

网友(点评):
单面板的吗?你想焊盘在那个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插件元件封装做好了,放在单面板上时,丝印选好在TOP层,其它不用管,做板时 ...

你的意思是不是底层做焊盘,顶层还可以走线,是这个意思还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插件元件封装做好了,放在单面板上时,丝印选好在TOP层,其它不用管,做板时 ...

单、双面板都是丝印放TOP层,焊盘只放BOTTOM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底层做焊盘,顶层还可以走线,是这个意思还是?

单、双面板都是丝印放TOP层,焊盘只放BOTTOM层。走线也在底层。如何操作?请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双面板都是丝印放TOP层,焊盘只放BOTTOM层。走线也在底层。如何操作?请受教。

    单面板只能直一层的线,一般都是用底层走线。
双面板要实现你的这个要求有点难度,而且是插件元件的话,操作起来比较难,最好不要考虑这种方式,因为焊盘是在所有层中的,必须对焊盘进行焊盘属性处理才能实现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