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四层板的信号层上的所有地网络如何打过孔到中间地层

楼主(2013-05-10):
如题,请问,在pads中四层板的信号层上的所有地网络如何打过孔到中间地层,而在信号层上只要留过孔不要走线?还有大家四层板的话如有两个地的话是共一个中间地层吗?如何分开呢?

网友(点评):
通孔 全部层都连接 10层都能连接

楼主:
一定要图吗?没有图,意思是一般的的四层板你们是如何打过孔到中间地层的?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用通孔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定要图吗?没有图,意思是一般的的四层板你们是如何打过孔到中间地层的?如何操作?

因为是新手,见笑了,通孔我知道是用通孔,我操作是,从信号层拉出走线按shift加上过孔,选择到中间地层,问题是选择了地层,在过孔处还是会引出走线呀,看人家的PCB上地是单独的过孔没有走线的呀。能否具体指点下,万分感激!

网友:
右键选select net,选一个网络,右键add via。

网友:
一般是 贯通孔的,应为你的TOP/BOTTOM大部分都要覆铜GND. 所以贯通孔可以连接上下层和中间层的地。多好啊!.个别地方可以ADD VIA.修改孔为盲孔如V12到地层。

网友A:
通孔。
复制,粘贴。
或者 软件自动打孔。
你看到的应该是软件自动打的。用于地平面的连接,以加强平面层的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
复制,粘贴。
或者 软件自动打孔。

软件自动打孔?如何自动打孔?图上这孔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自动打孔?如何自动打孔?图上这孔是如何实现的?

手动加的。

网友:
shift加左键添加过孔后直接Ctrl加左键点击过孔结束布线就行了

网友(2020-05-05):
直接打过孔,然后选择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