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音频问题

楼主(2013-05-10):
想用PAM8403搞个音频放大驱动喇叭  看了前辈的图有点不大明白 请各位指教下 上图先  不知图中左右声道的那些个电阻是 干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 麻烦指教下

网友A:
PAM8403的电路请按照附件中的图片做,左右声道输入端的RC原件为滤波电路,是可选器件,只有后面的耦合电容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M8403的电路请按照附件中的图片做,左右声道输入端的RC原件为滤波电路,是可选器件,只有后面的耦合电容是 ...

2楼 大神 能否讲解下这个 可选的滤波电路的原理 膜拜下 多谢, 比如说我更换个阻值 会产生哪些变化 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 大神 能否讲解下这个 可选的滤波电路的原理 膜拜下 多谢, 比如说我更换个阻值 会产生哪些变化 分析下 ...

滤波电路是由一级低通滤波和一级高通滤波组成,C和R决定了你的衰减频率和衰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