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设置 禁止布局区域 注意是禁止布局但是可以布线

楼主(2013-05-10):
如题 请教各位  altium如何设置禁止布局区域 注意是禁止布局但是可以布线

网友:
我也求答案

楼主:
版主 还有过路的大神 请留下足迹

网友(点评):
别这么懒.布局还是动动手吧.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哦。我们一般是在机械层画一个区域代表不能布局。

网友:
哥们,你是想自动布局布线吗?没用的,自己动手吧,别那么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哦。我们一般是在机械层画一个区域代表不能布局。

一般都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用这种方法

我们也是常此种方法,

网友:
这不是懒,是确实需要这么一个功能了,而AD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