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gerber过孔问题

楼主(2013-05-10):
    导出过孔时孔总提示警告,导出的孔也不全,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图是这样的

网友A:
    可以不管,如果不想出现那东西就刷新一下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管,如果不想出现那东西就刷新一下钻孔

好的,谢谢!

网友:
    光绘设置里drill drawing 层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