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的历史文件夹可以删除吗?

楼主(2013-05-10):
如题AD10中的历史文件夹可以删除吗?
如果删除后会对整个工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另外图中的文件夹1和2是干什么用的,请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图中的三个文件夹都可以删除,对当前的电路无影响

网友:
经常把那些东西删掉,没发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万一导致什么严重后果?

楼主(2013-06-14):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三个文件夹都可以删除,对当前的电路无影响

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删除的,最好先设置backup备份文件夹再删除,不然的话,如果画板时中途停电文件损坏那就惨了。

网友:
    第一个是历史记录啊,后面两个是日志和导出检查输出啊保存的动;都可以删除的,但是历史记录最好是留几个作为备份!如果错了还可以追溯

网友:
    一般history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还是留着比较好,是修改的备份,但如果把工程拷给别人就可以把这三个删掉了,可以节约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