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灯中Pin Delay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0):
之前设置红绿灯,没有加Pin Delay的长度
    现在加了Pin Delay长度了,但好像Pin Delay的长度没起作用。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记得右键 analyze 分析一下 不然数据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右键 analyze 分析一下 不然数据是不对的。

已解决,是选择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