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焊盘的打法

楼主(2013-05-10):
对于像下面两张图,哪些是要求GND的via打在外面,哪些是要求与IC中间的GND焊盘相接?

网友A:
中央散热片的地孔直接打在焊盘上面;而芯片pin脚的地孔就打在焊盘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央散热片的地孔直接打在焊盘上面;而芯片pin脚的地孔就打在焊盘外面。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那如果pin脚接在中间的焊盘上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那如果pin脚接在中间的焊盘上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啊。就是最好每个地网络的pin脚各加个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就是最好每个地网络的pin脚各加个地孔。

那分开打孔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分开打孔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性能会更好。当然也可以和中央散热焊盘连起来,再打多点地孔。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一般按照datasheet的推荐来吧

网友:
按照datasheet的推荐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