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7.9.5安装失败

楼主(2013-05-10):
win7 旗舰版 64位操作系统每次安装都提示如下的错误,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谢谢了
。另外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和这个提示差不多的都是reg文件错误的。请指导是什么错误,谢谢了

网友:
    没在WIN7下装过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装才对呀

网友:
    我安装WG2005的时候也出现了无数个这样的错误。然后安装EE7.9.5的时候没出现。系统WIN7 32位系统

网友:
    是不是没有temp文件夹。

网友:
    WIN2008 R2 64BIT刚装了7.9.5 论坛下的ISO,完全没有问题,竟然菜单还是中文的了。

网友:
    安装之前,对下载的zip包作一次检查,这种用zip格式打包的大文件,经常会因为网络传输的误码出现内部个别文件的数据错误;

如果有错误,就需要重新下载,一般修复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