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懂了)求大神指点,一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

楼主(2013-05-10):
下图,是做的一个开关仿真电路,图二是在A处输入一个0-5V的方波波形,图三是在Q2集电极B处取出的波形

从图中可以看到:
当输入为0V时,Q2集电极输出+5V,
    当输入为5V时,Q2集电极输出-5V,

    各位不要见笑,就是这里不大懂,当输入为5V时,Q2截至,Q2的集电极怎么会是-5V呢,而且集电极到负电源中间还有两个100K的电阻呢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
    希望能够帮到楼主

    当输入为0V时,Q2导通,集电极输出+5V,
当输入为5V时,Q2截止,Q2的集电极输出-5V的原因是由于VEE(-5V)电源,通过R2,R3将此处拉低至-5V

网友A:
    为什么楼主这么多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这么多积分?

    楼主开挂了,亲

    反对!: 5.0
    反对!: 5
    杯具啊!!

网友:
    二楼的正解

网友:
    怎么开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