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方案MID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5-10):
各位朋友,大家好。公司最近买RK的方案做平板电脑,这里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再请教下做过RK方案MID的朋友。

一。RK2926,RK3168在电池电量用完后插电源适配器出现不能开机的问题,请问正常吗?如何解决。图标如下:

二。方案公司给出的这个说法对吗?
软件设定的是电量等于0时关机。电量0对应的电压在3.45V左右,所以你量的电压3.39V属于正常范围。而系统的开机电压设定是3.6V。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开机时的电压足够高,能保证系统开机时的电量损耗。

三。这个说法对吗?
电压接近4.2V时,电量是变化比较大的。比如4.13V对应70%,4.18V以上对应了100%。这主要是因为充电进入了恒压充的阶段。同时,为了保证恒压充电彻底。这时的电压显示与实际电量之间是有滞后的。这时电池充电曲线的通用做法。ADC是存在一点差异,但这个问题与ADC关系不大。
而我充电却不显示充满,停留在一个值不动,方案公司给出的说法是屏暗的时候充几个小时能充满。

以上请做过瑞芯微方案的大哥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1,确实有这个现象。软件是这样做的,先充电达到3.6V时才让开机的。
2,是的。
3,RK的充电指示和充电管理是很差的,相对其它方案来说。 这个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在学RK方案

网友:
楼主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你看哪个安卓手机在用电量为0时,插上电源适配器充电,再开机,屏幕能显示正常画面的?况且MID的屏耗电量更大

网友:
第二个说法知道,而且是有这个设计初衷,但第三个说法就不清楚了,软件不太熟

网友:
研究一下先

网友:
1,要看你的电池是否存在过放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插充电器应该是可以开机的。另外与开机电压设置有关系。
2,ADC采样应该不存在多大的滞后,只不过软件上面会把显示充满的截至电压设置的高些,为了保证电池完全充满。和充电曲线没什么关系,另外,adaptor的充电电流应该比屏幕耗电多吧,怎么会出现屏幕亮就充不满电呢?LZ被忽悠了。

网友:
1.是因为你是低端机型;方案设计时没有选用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如果有路径管理是可以开机的。更正一下到4.15左右时是恒流充电,不是恒压吧。
2.光ADC是检测不准的。ADC只能判断电压。每个电池的内阻可能出现差异,有可能有些机器能比较准有些就差别大。
3.RK的电量检查的确是很差。ADC也差。加上外围的分压电阻的发散性,综合就差点了。

网友:
1.机器的输入电压就是电池的电压,没电后,插上电源,电池电压也不可能马上变高,必须等电池充到一定电压
2。开机电压都会设置略高
3.电量指示应该是按使用时间来确定百分比,毕竟使用时间上是接近线性的。

网友(2013-06-13):
还是不错,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3-07-18):
一。电池电量低的时候,为了保护i锂电池,确实是需要充电到一定电压,才能够开机的。不止RK,全X,Amlgoxx都是这样的,基本电子产品都这样把,我的htc和老婆的apple也一样,没什么好纠结的。

2 .是的,开机电压会略高。因为关机的时候状态不一定,有可能是在使用状态下,也有可能待机状态下。如果在待机情况下系统低电关机,电池电压会比较稳定,比较低。开机的时候屏点亮,系统跑起来很吃电流,电池端电压会被迅速拉低。如果不设的略高些,马上就关机了。

3.电池剩余电量检测最好的是能够电压电流采样来判断容量的,但是专门的电量计成本较高。其次是可以通过测量电压或电流,结合电池曲线来计算剩余电量的方法。不过做电池模型建立起来太复杂,国产平板厂家没几个有能力去做的。用电压采样来做,因为电池不同使用阶段,内阻是不同的,最终得出来的结果肯定不准。不过因为实现起来最简单且成本低,所以国产平板基本都这么做,RK、全X都一样。不过后来全X有专门的PMU,不知道有没有内置电量计。

滞后的问题,可能跟算法有关系。因为ADC采样的方法,基本是在一定时间T多次采样取平均值。所以电量变化后,应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看到显示上的电量偶变化,时间的长短,由算法的周期决定。

亮屏的时候充不满电,是必然的。7楼明显对锂电池充电管理没有了解。一般锂电池恒流充电到一定电压时(大多数是4.1-4.15V),即会进入恒压充电模式。这个时候的充电电流一般为1/10 Ichg,以1A的adapter来计算,此时电流只有100mA。而亮屏状态下的平板耗电流起码在几百mA以上,所以充电赶不上耗电,电池电量会降低。降到一定程度(以RT9501为例,recharge threshold是4.1V),又重新开始恒流充电……一直循环,所以你会发现最后一点电量始终充不满。而在屏暗的待机状态下,工作电流可能只有十几二十mA,这时候才能充满。所以方案公司跟你说的没有错。

实在不喜欢截图,太麻烦了,回头再把图补上吧。

有道理。!!

网友:
AXP 202  PUM 保护电池措施,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