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走线间距为2W有啥影响,大家讨论一下看看!

楼主(2013-05-10):
大家讨论一下,DDR3layout走线  走线间距由3W调整为2W,即4mil的线宽,间距为4mil,这样的话有啥影响,有没有这样拉过班子的?大家说说情况看?1 H* `# Z0 q  i$ o* J

网友:
串扰增加了,误码多了

网友:
这个看耦合的长度,我做过2W的,没问题,耦合长度1500MIL,更长的没试过,跑1066左右。

网友:
没什么的

网友:
木有关系啊

网友(2015-09-14):
    速率不高 影响不大。

网友(2016-03-29):
    对于类似DDR的并行信号传输,FEXT是主要考虑的,其与上升时间、线间距和耦合长度有关,你的线间距变小了,如果耦合长度不长,DDR3速率不高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具体可以仿真确认下需要速率下的最大耦合长度。

网友:
    变为2W时,同时压缩走线与参考层的间距,也可以减小信号串扰

网友:
    速率不高的话影响不大,现下PCB密度越来越高,很多情况已很难做到3W。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4MIL的线做阻抗比较好。

网友:
    一般情况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