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请问如何固定绕线时的线宽?

楼主(2013-05-10):
    各位大家好,我是超级新手,想请问大家,绕线时如果想要保持
    线的宽度都是10,而不是一直用输入命令 W 去改线宽,
该从哪里设定呢?

网友:
    不如直接看图片 看附件 如果你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其实差不多 可以下载最新版本pads9.5中文版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pads9.5

网友:
    亲,设置规则嘛

楼主:
    就是因为找不到,所以才问大家的~><
    英文理解力不够
因为是超级新手,所以问的问题可能都很基础,真是对不住大家…
    不过还请多帮忙了,谢谢各位!

楼主:
    我在 Tools / Options / Drafting中
设定 Default width 怎麽也不行固定绕线的宽度?
总不能说我拉100条线,就得手动用  w 去
    一条一条地改线宽吧?
求教~~~

网友:
    首先你应该下一个学习资料,系统的看一遍,

网友:
    默认宽度设为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 Tools / Options / Drafting中
    设定 Default width 怎麽也不行固定绕线的宽度?
总不能说我拉100条线 ...

    我在 Tools / Options / Drafting中
    设定 Default width

这个是设置画灌铜或2D线的默认线宽。

    走线的线宽应该是设置设计规则。

    setup->design rule->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 Tools / Options / Drafting中
    设定 Default width

    呀呀!就是它没错!大感谢!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