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屏闪

楼主(2013-05-10):
公司做一MIPI屏的平板,有屏闪现像。 开机闪动,过一会就正常了。另外从待机状态唤醒时也有闪。有时闪,有时不闪。  已确定不是背光闪。从屏供电,上电时序等均没找到原因。  不知有人碰到过没

网友A:
什么意思?
刚出画面的时候还是什么东西?
屏幕一闪一闪的?
另外画面突然更新出来也会闪的感觉,这个你在行场同步的时候刷数据就不会闪的感觉,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碰過!背光的問題,如果有背光線路或芯片資料可參考的話。

网友B:
開機後會閃,過一陣就不閃。

白屏或亮色背景較明顯,暗色背景不容易查覺。

從睡眠模式醒(Suspend / Resume)過來閃,拔掉充電器也閃。

關機就不閃了!

网友C:
絕大多數是背光電路 PWM 在某個程度的時候才會發生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絕大多數是背光電路 PWM 在某個程度的時候才會發生問題。

有一群自稱專業人士的垃圾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刚出画面的时候还是什么东西?
屏幕一闪一闪的?

画面显示是正常的,就是能发现亮暗变化(但不是背光问题),闪动频率1秒有5次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後會閃,過一陣就不閃。

白屏或亮色背景較明顯,暗色背景不容易查覺。

不是背光的事啊。  用外接电源代换背光测试了,还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面显示是正常的,就是能发现亮暗变化(但不是背光问题),闪动频率1秒有5次这样。

哦,这样啊,那我还是倾向于背光问题。
是什么芯片,恒压还是恒流?
背光灯是使能还是  使能PWM  还是PWM    还是FB PWM。

楼主:
背光我是第一时间想到的,用外电源供电了还闪,应不是背光的事了。有人说是屏T CON上的AVDD, DVDD, VCOM等电压要在开屏时快速放掉在加电压,这些电路全在屏里面的,要软件想办法处理才能办到的 。

网友(点评):
你是否有用GBG-MIPI的转换IC

网友D:
要看是画面闪,还是背光闪:
如果是画面闪 在开机和唤醒闪就一定要查屏的时序。
如果背光闪  要看上电时的纹波,是否驱能能力不够。
我看你的描述多半是时序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是SSD2828 RGB转MIPI. 谢谢你的回答,因我只是做硬件的,不懂代码,上周让软件工程师做实验,单独控制电源了,还造成待机唤醒不显示问题。周一再去试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是画面闪,还是背光闪:
如果是画面闪 在开机和唤醒闪就一定要查屏的时序。
如果背光闪  要看上电时的 ...

调过SSD2825 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屏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如果确认电源部分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它干扰源?如WIFI之类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问题,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别上来就简单说解决了,得说的具体点,这样大家才都有提高啊。大伙费了这么多脑细胞帮你,最后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问题,硬件没有问题。

MID行业大多问题都是软件问题,硬件都是公板电路,硬件可控的地方不多。

网友:
是驱动时序问题

网友(2013-10-11):
呵呵  这个问题居然在这里看到了 ,mimp闪屏问题   当排除是屏的质量问题之后  就能确定是由data_clk信号的抖动大的原因!

这里说的CLK是指主控到mipi控制器的CLK  这些你们应该是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问题,硬件没有问题。

具体点才好,呵呵

网友:
看看驱动是否正确,屏幕的各个控制周期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