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频无法通过EMC检测

楼主(2013-05-11):
各位好:
  我做了一款BCM7231的播放板,此板采用4颗8位的DDR3,采用菊花脸结构布线,4层板,TOP和BOT走线,控制,地址和时钟都有阻抗匹配电阻。当主控设置DDR速度为667M时,EMC就667M超标,设置DDR速度为800M时,EMC就800M超标,都是10dB左右。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有哪些地方要着重注意?请指教!

网友A:
发个截图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截图上来瞧瞧

.....

网友:
横着摆啊 第一次见

网友:
机壳的屏蔽效果如何?可能是机构漏出去的

网友:
BCM的CPU走DDR bus采用菊花链的话  要特别注意Vtt网络的走线宽度,ADDR bus的端接
3W rule
还有 看截图  你这种布局真不像是菊花链结构  环路拉的太远了

网友(2013-06-16):
楼主是不是没加屏蔽罩?加了屏蔽罩后刮开PCB上的铜皮接地试试

网友(2013-07-17):
DDR还能这样摆啊!长见识了!clk有跳层么?参考地完整不?与其他net间距拉开了么?图上看不出来,没法具体分析!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板子,还没到做EMC这一步

网友:
话说你这最好DDR正反贴两片,同时注意走线!

网友:
滤波电容太少了,尽量靠近IC管脚滤波。目测,DDR区域没几个电容啊!
另外一个猜测就是DDR高速区域拉的太大,考虑是否在容易干扰的区域电源和地都隔离一下,需要看整板电路是否有相互影响的。
EMC,我也没实验测试过,只是做过一些板子,个人建议哈。

网友:
时钟有没有做termination?感觉不到有VTT,的确太省电容了,应该每个电源口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