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共享

楼主(2013-05-11):
请问:pads中的库只要选中shared就表示共享,但是在别人的电脑上如何访问你的PADS库?或者叫做你如何访问别人共享的库?谢谢

网友:
开共享文件夹给别人就可以.

楼主:
是不是在局域网中需要输入相关的IP或者在网上邻居查找其他人共享的库?就和windows系统中共享文件夹一样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局域网中需要输入相关的IP或者在网上邻居查找其他人共享的库?就和windows系统中共享文件夹一样的操 ...

是的, 添加局域网上的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