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中的reuse block功能

楼主(2013-05-11):
请问mentor中的reuse block功能,如果在一个设计中有几块电路在在原理图和PCB上都是相同的,如果每部分都重新做一遍,很耗费时间,并且相同电路的位号也可能摆放的不一样,不知道那位知道怎样使用mentor的REUSE功能;在MENTOR的层次设计中,当中使用CES对网表进行约束时,有一些网表的名字显示的和原理图中的网表不一样,请问怎样匹配网表?

楼主:
版本是EE2007

网友:
reuse block 非常好用的。
思路:
1.按照常规做好一个项目(原理图,版图都完全弄好,和普通的完全一样),需要引出的信号需要用库内置的符号引出。
2.在项目管理器里,引入上面的项目,并且verify 完毕(图标变成绿色)
3.在需要引入上面的项目,先在原理图里放置reuse block,到了PCB那边 ,“PLACE”-》“REUSE BLOCK”即可。这个需要特殊的LICESE,所以请先  "SETUP"-->"LICENSE "获得授权。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看了您的指导思路,还是觉得疑惑,您有没有关于此功能的详细文档,谢谢您

网友:
原理图复用还是PCB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