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元件如何自动连接获取本地数据库元件信息?

楼主(2013-05-12):
     原理图库和原理图是之前建的,本地数据库是后来按照“如何在Capture CIS配置本地元器件数据库.pdf”做的,经过试验
可以在PART Manager界面下通过选中元件,右键LINK DATA PART 连接搜索到数据库中正确的元件,再右键LINK DATA PART 命令把数据库参数传递给元件

  可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批量的元件(原理图100多个元件啊)自动连接到数据库,自动取的正确的参数?再执行updata all part stuats命令把part stuats状态由红变绿?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325-1-1.html

首先原始设计的元件按照value属性排序,然后根据value的属性手工选择同样属性的元件,右键链接数据库,然后在数据库中选择同类属性的元件,在查找到的元件中找到正确的之后,双击该元件,这是弹出对话框提示,确认后即可批量替换为标准库中的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