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用处

楼主(2013-05-12):
想请教下各位这个电容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各抒己见、、、

网友:
这电容是不是应并联到R376 上面呢,是否画错了

网友:
这个图有点问题,从图上看电源走不通。

网友:
不是常规的设计啊,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Pspice 仿真的結果,看起來目的像是要做 Soft-Off 。

沒有 10uF 電容 MOS 管關得很快,下降緣(Falling Edge)近乎垂直。有 10uF 電容 MOS 管關得很慢,下降緣(Falling Edge)要花 2 秒才會到 0 V。

网友(点评):
下降时间应该是跟负载有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 仿真的結果,看起來目的像是要做 Soft-Off 。

沒有 10uF 電容 MOS 管關得很快,下降緣(Falling  ...

嗯,是的 soft-off、只能说想象,波形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错误的电源开关电路设计。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是错误?你把正确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soft-off、只能说想象,波形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嗯...啊...喔...噫......

不知道!你問錯人了,圖不是我貼的。

樓主︰

你自己出來講一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soft-off、只能说想象,波形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找到一個典型的應用︰

TFT LCD Bias VDDA、VGH、VGL 間常有開關順序(Power Sequence)的問題,最早開的電源、通常要最晚關,這線路剛好是開得快關得慢。

樓主︰

你快出來啦!我快唬不住他們了。

网友:
liangjiatian︰下降时间应该是跟负载有关的吧?

高手大哥也算一個,昨晚仿真的時候我也有想到這個問題,曾經嘗試去改變負載看看結果(我設計了電阻並聯電容當負載)。

但下降時間長達 2 秒,所以負載造成的影響幾乎看不到。因為關機時電容會透過電阻放電,除非你放了一個很大的電阻和極大的電容。這表示你的負載電流很小,但又放了一個其大無比的濾波電容,這對一般設計來說是不合常理的。

樓主︰

你死到哪裏去了???越來越多人來踢館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個典型的應用︰

TFT LCD Bias VDDA、VGH、VGL 間常有開關順序(Power Sequence)的問題,最早 ...

嗯,这个确实是给TFT、LED供电的,不过应该不是最早打开的,还有在最早打开最晚关的问题上有点疑惑,W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個典型的應用︰

TFT LCD Bias VDDA、VGH、VGL 間常有開關順序(Power Sequence)的問題,最早 ...

huhu、、、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确实是给TFT、LED供电的,不过应该不是最早打开的,还有在最早打开最晚关的问题上有点疑惑,Why? ...

瞎掰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掰也中???

既然中了,就索性讲深点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确实是给TFT、LED供电的,不过应该不是最早打开的,还有在最早打开最晚关的问题上有点疑惑,Why? ...

TFT-LCD Bias 的先後順序是關係到殘影的問題,我沒有後面的線路、也沒有 TFT-LCD 的資料,只能做到這樣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T-LCD Bias 的先後順序是關係到殘影的問題,我沒有後面的線路、也沒有 TFT-LCD 的資料,只能做到這樣的 ...

后面的电路也就是一个FPC的接口座子,这个结构在我们的电路中不光是用到TFT—LCD上,还有诸如数码管、Flashlight、还有几个其他模块,像数码管的资料应该不用说了吧、、、

网友(点评):
你...你...你等我寫履歷表到貴公司!稍等一下,可能再過個幾年就到了。>_<|||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的电路也就是一个FPC的接口座子,这个结构在我们的电路中不光是用到TFT—LCD上,还有诸如数码管、Fla ...

 怎么了??superGO ??确实是这样的  见attachment

网友(点评):
這線路是數位相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T-LCD Bias 的先後順序是關係到殘影的問題,我沒有後面的線路、也沒有 TFT-LCD 的資料,只能做到這樣的 ...

呼叫、、、、

网友(点评):
版主中風,送醫途中!>_<!!!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T-LCD Bias 的先後順序是關係到殘影的問題,我沒有後面的線路、也沒有 TFT-LCD 的資料,只能做到這樣的 ...

   是我说错了什么嘛?希望中风不致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什么嘛?希望中风不致瘫、、、、、

superGO不会瘫的,最多天天流口水

网友(点评):
SuperGO斑竹口水流很久了,因為自從當版主以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134-1-2.html 10樓網友推薦的女秘書一直沒來報到。 ^_^

网友(点评):
流口水也是中風的徵兆!^_^

网友:
看起来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