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16.6 和补丁S005 破解后出现错误,求教大神??

楼主(2013-05-12):
错误如下:

网友:
重新破解下吧

网友A:
你是不是装完了 破解了就开了 如果是的话 可能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装完了 破解了就开了 如果是的话 可能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没用的,装了N次,OH  MY  嘎达

网友B:
    很古老的问题了,冷静下来,好好再看看破解流程。
顺便说句win 7,破不了。系统注册表有问题破不了。
实在不行就先重新安装xp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古老的问题了,冷静下来,好好再看看破解流程。
顺便说句win 7,破不了。系统注册表有问题破不了。
实在 ...

    我的是win7 32位

网友:
    赶快重新安装XP,破解很简单的。

网友C:
    主要是flex server没有正常工作,看看“服务”中的cadence license manager在运行没有,进程中有无cdslmd.exe和cdsNsgserver.exe,cdsnamesever.exe几项,如果没有,就看看我的另一篇主题关于机器命名和目录选择的问题,解决路径名运行服务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flex server没有正常工作,看看“服务”中的cadence license manager在运行没有,进程中有无cdslmd.e ...

谢谢,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