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 电压标注

楼主(2013-05-12):
我想问一下,再画原理图时,举电容为例,有些电压选择不一样,如16V,25V等等,这些一般怎么处理。

因为我个人认为有好几种方法:
1、可以从画库的时候指定电容型号,这样电压容值等就确定了
2、画原理图时更改属性,或加标注
3、最终修改BOM表

我想知道大家一般会怎么做,哪种方法好一些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有元件管理,在里面修改。不过最好是在放元件时修改为好,因为复杂的电路你并不知道哪个电容要高耐压,统一改容易出错。

网友:
我一般开始时不管 一遍完了后回来慢慢改。。。比较不好

网友:
我认为做库的时候把不同耐压的直接做好了,以后再调出时就能调出想用的耐压值,这样也能一劳永逸;
不过目前我还是调出来以后就改属性。

支持!預先建好器件庫,用的時候非常方便。
VERY GOOD!!
預先建好器件庫,目前小弟所知的最好的方法。

网友:
先建元器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