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2013-05-12):
大侠们!!!你们指点下,多层板中得电源层分割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网络里有3.3V  1.8V  1.5V 等。。。

网友:
分割的时候注意参考电源层的高速信号没跨过就可以了(否则引起阻抗不连续);多电源分割注意间距(压差越大、间距越大),大电流的还要注意过孔的数量;注意20H原则;尽量铺满,提供完整的电源参考平面。

网友(2013-09-02):
如果分隔带 正好经过 过孔,结果 allegro导出 的gerber ,再导入CAM350 就悲剧了,如图,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楼上来错地方了!